[技术求助]
BQ34Z100的问题

楼主(2013-05-04):
我用BQ34Z100做电量监测。初步涉及,遇到如下问题,有点疑惑,望大神解答。。。

硬件方面:

1、我们的Li电池没有PACK—端,我们打算不接SRN,SRP,这对功能实现有什么影响。。。

2、REGIN引脚我接了3.3V,我看文档上的VCC好像就是REG25,我认为芯片就是LDO输出供电的,不知是否正确?

3、VEN引脚有什么用?

软件方面主要就是需要配置什么内容(我不使用ti提供的软件,直接自己编程,调用子函数)。

网友A:
这一块不懂   楼主   没有涉及过   帮你顶一个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块不懂   楼主   没有涉及过   帮你顶一个   呵呵

谢谢

网友B:
楼主的问题, 我咨询了 Ti.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t/f/24/t/21735.aspx

1. PACK的负端,通常电池包是三个脚的。可以看成是电池的负端,图2中的应用是多个电池串联,加了电量平衡bq77908及保护的MOSFET。如果需要知道充放电电流的信息,SRN,SRP还是要使用的,BQ34Z100本身就是利用检测到检测电阻上的电压来得到电池的充放电电流的信息的。如图8的注释中所写。

2. REGIN的作用,如其引脚描述所写,是给内部LDO供电的,是LDO的输入,其范围是-0.3~5.5V的,因此接3.3V都是可以的。

而REG25是指内部LDO的输出电压是2.5V,供外围电路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 我咨询了 Ti.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t/f/24/t/21735.aspx

1. PACK的负端, ...

谢谢,版主,辛苦了
还是SRN,SRP的使用问题,如果使用的话,是仅提供了电池充放电的信息,还是与其他指标有联系例如电池剩余容量类似的
如果仅提供了电池充放电的信息,那我们可以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CK-的接法就是将其作为负载端的地接出去,不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