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l99导入CAD文件问题

楼主(2013-05-04):
我用CAD画了PCB的外框,一个半径40MM的圆,但是当导入到PROTELL文件中,发现圆的半径改变了,这是为什么啊,,我想加上图片,但是不知道另外如何导入图片啊,请教了

楼主:
没人来顶啊

网友A:
单位同设为英制MIL即可。

网友B:
从 CAD 转悠过来.

我记得以前用过一个叫 BMP2PCB 的软件. 直接可以将 BMP 文件转成 PCB 做成库的

网友C:
单位不一致?

楼主:
发贴时怎么样加上图片啊,图片地址是什么啊

网友D(2013-06-29):
3楼正解。

网友E:
是你的单位没有设置好,但是没有安装SP6的protel没有设置单位的选项,所以你还是先看看有没有装protel.99.se.sp6-patch

网友F:
应该是单位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