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跳到中断里

楼主(2013-05-04):
  void TIM3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800-1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3, TIM_FLAG_Update);                                                                            /* 清除溢出中断标志 */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
为什么到这一句就跳到了定时中断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求解

网友A(2013-06-03):
TIMx 在运行前, 要先清除一下中断标志位.

网友B:
中断标志位   没有及时清除  这个以后用到   注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