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1602

楼主(2013-05-04):
帮我看看这个port0000      port0001是设置的什么意思呀?初学者不懂。。。。谢了。。。
/*Main.c*/
#include "global.c"
#define  CMD_ADD        port0000
#define  DAT_ADD        port0001
ioport                char                CMD_ADD;
ioport                char                DAT_ADD;

delay(int ms)
{                                                        // 延时子程序
        int i;
        int j;
        while(ms--)
        {
                for(i = 0; i< 25; i++)
                {
                        for(j = 0; j<160; j++)
                        ;        //j=j;
                }
        }
}
lcd_wcmd(unsigned char cmd)
{                                                        // 写入指令数据到LCD
        delay(2);
//        while(lcd_bz());
        CMD_ADD = cmd;
}

//lcd_pos(unsigned char pos)
//{                                                        //设定显示位置
//        lcd_wcmd(pos | 0x80);
//}

lcd_wdat(unsigned char dat)
{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delay(1);
//        while(lcd_bz());
        DAT_ADD = dat;
}
lcd_init()
{                                                        //LCD初始化设定
        lcd_wcmd(0x38);                        //
        delay(1);
        lcd_wcmd(0x0c);                        //
        delay(1);
        lcd_wcmd(0x06);                        //
        delay(1);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2);
}
void KickDog()                                /*踢除看门狗 */
{
        WDKEY=0x5555;
        WDKEY=0xAAAA;
}
// 系统初始化子程序
void  sysinitial()
{
        asm(" SETC        INTM ");        /* 关闭总中断 */
        asm(" CLRC  SXM  ");        /* 禁止符号位扩展 */
        asm(" CLRC  CNF  ");    /* B0块映射为 on-chip DARAM*/
        asm(" CLRC  OVM  ");    /* 累加器结果正常溢出*/
        SCSR1=0x8FFE;                 /* 系统时钟CLKOUT=20*0.5=10M */
                                                        /* 打开ADC,EVA,EVB,CAN和SCI的时钟,系统时钟CLKOUT=10M */
        WDCR=0x006F;                        /* 禁止看门狗,看门狗时钟64分频 */
        KickDog();                            /* 初始化看门狗 */
    IFR=0xFFFF;                                /* 清除中断标志 */
    IMR=0x0000;                                /* 关闭中断*/
}
// 主程序
main()
{
        int        k;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dis1[] = {" Welcome you!"};
        unsigned char  dis2[] = {" LCD1602!"};
        sysinitial();                                                 // 系统初始化

        lcd_init();                                // 初始化LCD
        delay(10);
        lcd_wcmd(0x80);
//        lcd_pos(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2223第5个字符
        i = 0;
        while(dis1[i] != '\0')
        {                                                // 显示字符Welcome to use"
                lcd_wdat(dis1[i]);
                i++;
        }
        lcd_wcmd(0x80+0x40);
//        lcd_pos(0x4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2[i] != '\0')
        {                                                // 显示字符Welcome to use"
                lcd_wdat(dis2[i]);
                i++;
        }
        while(1);
}

网友:
定义的地址吧,你找找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