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曼彻斯特解码程序

楼主(2013-05-04):
我这前写过一个编码程序是把单片机8位数据转换成16位曼彻斯特编码,程序如下:
unsigned int CharToManchester(unsigned char DataIn)
{
  unsigned char i=0;
  for(i= 0;i < 7;i++)
  {
    if((DataIn & 0x80) == 0x80)//1->10
    {
      ManchesterOut += 1;//写1
      ManchesterOut <<= 1;//移位不写1相当于写0
      ManchesterOut <<= 1;//移位准备编码下一位
    }
    if((DataIn & 0x80) == 0)//0->01
    {
      ManchesterOut <<= 1;//不写1移位相当于写0
      ManchesterOut += 1;//写1
      ManchesterOut <<= 1;//移位准备编码下一位
    }
    DataIn <<= 1;
  }
  //编码第八位数据
  if((DataIn & 0x80) == 0x80)//1->10
  {
    ManchesterOut += 1;
    ManchesterOut <<= 1;
  }
  if((DataIn & 0x80) == 0)//0->01
  {
    ManchesterOut <<= 1;
    ManchesterOut |= 1;
  }

   return ManchesterOut;//返回编码后的16位值

}

现在是想把16位的曼彻斯特编码解码成8位数据,想请楼主帮忙写写,我不知道怎么写,诡求!非常感谢!!
我的邮箱:cjmnbu@163.com

网友A:
赤裸裸的伸手党  你不会自己先写一下么

网友B:
曼码就是0->1表示0,1->0表示1,这个解码超级简单的

楼主:
兄弟啊,怎么解啊,你说很简单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曼码就是0->1表示0,1->0表示1,这个解码超级简单的

怎么解啊,超级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解啊,超级简单??

就是你编码的逆啊,比如01解成0,10解成1,就行了啊,你都编了码,解码还有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编码的逆啊,比如01解成0,10解成1,就行了啊,你都编了码,解码还有啥呀
...

怎么写,我是菜鸟,写出来看看,兄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写,我是菜鸟,写出来看看,兄弟。
void machester_decode(char *input, char *output, int len)
{
                int i;
                char *p_src = input;
                char *p_tar = output;
                for(i=0;i<len;i++)
                {
                                *p_src <<= 2;
                                *p_tar <<= 1;
                                if((p_src & 0xc0) == 0x10)p_tar |= 0x01;
                                if((i % 4) == 3)p_src++;
                                if((i % 8) == 7)p_tar++;
                }
}
以此类似,不知道我写的楼主看不看的明白,呵呵

*p_src <<= 2;这个应该放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此类似,不知道我写的楼主看不看的明白,呵呵

*p_src

   *p_src <<= 2;放在哪个下面,
这个程序不太明白,能解释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p_src

就是先取出解码两个,再移位两个,就下面的,我先写的先移位了,会漏掉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先取出解码两个,再移位两个,就下面的,我先写的先移位了,会漏掉两个

好像不对啊
我是输入16位的二进制代码啊,输出是8位啊,定义不应该是char *input ,兄弟,你有QQ吗,能加我下吗
我们聊聊好吗,我的QQ 422052755,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像不对啊
我是输入16位的二进制代码啊,输出是8位啊,定义不应该是char *input ,兄弟,你有QQ吗,能加 ...

我编译器里仿真出来的结果也是不对的,子函数写成带一个形参,带返回的好
如,unsigned char  machester_decode(unsigned int input)
{

}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编译器里仿真出来的结果也是不对的,子函数写成带一个形参,带返回的好
如,unsigned char  machester_ ...

非常感谢兄弟的解答,能不能再写一个子函数,能不能再加点注释,谢谢!!:handshake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兄弟的解答,能不能再写一个子函数,能不能再加点注释,谢谢!! ...

你用int类型输入,要考虑大小端的问题哦,因为曼码是有顺序的

网友B:
在压缩包里面,楼主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压缩包里面,楼主可以看看

非常感谢兄弟热情的解答!!
我想跟你交个朋友,
你的QQ号多少 或者邮箱地址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兄弟热情的解答!!
我想跟你交个朋友,
你的QQ号多少 或者邮箱地址多少?? ...

别客气,有什么问题就上论坛吧
上面的所有都是朋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客气,有什么问题就上论坛吧
上面的所有都是朋友

这句话我爱听

网友C(2020-12-01):
最近在研究  关注一下

网友C:
今天终于把曼彻斯特解码 写出来了

接收非常好

你好,,曼彻斯特解码解出来是几个字节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