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酒精传感器浓度与电压之间关系

楼主(2013-05-04):
M16做的酒精测试仪,在MQ3酒精传感器的浓度与电压的转换遇到了点麻烦。
先上图先。

当我测量的酒精的浓度为0.17ml的时候(用到第二个图的第二个浓度与电压的关系),转换出来的结果差太多了,0.17ml带进公式求的话,测得电压是2.74.但当我把ADC输入端的采样电压调到2.74V的时候,转换出来结果是0.2。

网友A:
spec 下面似乎还有张电压和ppm的曲线图的…

另外要换算成血液酒精浓度,还需要一组公式的,具体是啥我忘了。

两年前搞的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c 下面似乎还有张电压和ppm的曲线图的…

另外要换算成血液酒精浓度,还需要一组公式的,具体是啥我忘了 ...

有相关资料的吗?能给一份来参考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