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的G极驱动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3-05-04):
CMOS的G极驱动一般都要接三极管来放大驱动电流来驱动,我的问题是:
CMOS管不是电压驱动型的吗?G极根本不需要电流,为什么还要大电流来驱动呢?

网友A:
不是基极,是栅极,虽然几乎没有漏电流,但是相当于一个电容,对于需要高速开关的MOS来说,反复对一个电容充放电也会形成电流,而且MOS栅极的等效电容还不小,所以必须有足够驱动能力的电路来驱动。

网友B:
考虑到MOS管(包括IGBT)共源极工作时的密勒电容,要得到陡峭的上升/下降沿,MOS管驱动电流的容量必须足够大,大到上安培级也常见。但平均电流并不很大,驱动电流仅在上升/下降沿处瞬间很大。
如果不需要MOS管迅速开关,那就不需要大容量驱动电路,甚至4000系列芯片都可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