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大神帮忙解决MSP430操控led灯的问题

楼主(2013-05-04):
我是新手小菜鸟一枚,最近学校有一个研究项目,是关于无线传输信息的。我们选择使用了CC2530ZNP这款老师推荐的微处理器,它用的是MSP430作为它的主要编程处理单片机,和zigbee技术实现无线传输。

跟着新手指南,我们一步一步到了对MSP430进行编程的步骤,不过我和搭档都是c语言白痴,对于编程所用的软件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 也是一窍不通。眼看着就要汇报工作了,我们的project还是不能前进,很着急。希望这里的大神能够帮忙解决我们的难题。

我们的主要问题就是,我们想在微处理器的外面接三个led灯,然后能实现想让他们亮的时候就亮,当然微处理器出口的电流很小,外面我们会连接三极管来放大电流(可行吗?还是一定要用led驱动)。其次,我们研究了一下微处理器的构造,它给我们可操控的出口并不多,我们暂定链接led的出口是:P2.2,P2.3,P2.4(这里对应MSP430的出口),我也想问一下,这几个出口能用来操控led吗?

下面我附上一些我们卡的介绍链接,希望能帮助大神更直观的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HW_Users_Guide

再次在这里感谢各位帮忙的大神了 !!!!

网友A:
接上拉电阻就行的。

网友B(2013-06-07):
一个IO驱动一个普通的指示LED灯还是没问题的,不需要三极管也可以,先把这个片子的跑起来,直接操作端口就可以了啊

网友C:
430的端口可以直接驱动LED灯的,记得串电阻。
将那几端口的DIR设为1,输出设为1即可。

网友D:
你反接使用VCC,不要用GND!

网友E:
基于ZIGBEE通讯的,该方案还是蛮好的

网友F:
一般单片机的一个IO口控制一个LED灯是完全没问题的,串一个限流电阻就ok了,限流电阻330欧姆左右都是没问题的,LED串一个电阻接VCC(3.3V或5V均可),LED另一端接IO口即可,对应的IO口低电平LED亮,反之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