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教高手什么是电晕放电

楼主(2013-05-04):
最近接触到高压线路方面的知识的,看了些知识介绍的,但是还是不太明白讲的电晕放电是怎么回事的,是怎样产生的等等。。。求教大家了啊。。。。

网友A:
电晕放电 (corona discharge)气体介质在不均匀电场中的局部自持放电

网友B:
电晕放电 (corona discharge):
    气体介质在不均匀电场中的局部自持放电。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气体放电形式。在曲率半径很小的尖端电极附近,由于局部电场强度超过气体的电离场强,使气体发生电离和激励 ,因而出现电晕放电引。发生电晕时在电极周围可以看到光亮 ,并伴有咝咝声。电晕放电可以是相对稳定的放电形式,也可以是不均匀电场间隙击穿过程中的早期发展阶段。
http://baike.baidu.cn/view/456319.htm

网友C:
路过

帝尊 77wx.org/read/94/index.html

网友D:
电晕放电可在大气压或接近大气压的情况下发生,电极的几何形状对电晕放电起重要作用,不对称电极导致电场的不均匀分布,使电离过程局限于曲率半径较小的电极附近,并伴有发光现象,该区称作电晕区。在这个区域之外,由于电场较弱,不易放声电离现象,电流的传导依靠离子的迁移运动,这个区域称非电晕区。流注放电是电晕放电的基本形式,其形貌表现为曲折分叉的断续性丝状光束。其通常发生强电场中曲率半径较小的电极周围:如电晕线(针)或有尖锐棱角的电极上。因为电晕放电较易产生,所以应用广泛。

网友D:
http://tech.lanbailan.com/view.php?id=5334&cid=1233   看看先   楼主   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E:
气体放电形式有多种,电晕放电是其中一种,其特点一是气体为常压或接近常压(大气压)而非低压,二是电场非常不均匀。

网友F:
在极不均匀电场中,会在局部电场较强处先开始放电,称为电晕放电

网友G:
这个问题   网上有很多资料的   楼主   慢慢找一找   很容易就可以找到   呵呵

网友H:
电晕放电过程具有两个特点:一方面作为离子产生源;另一方面作为高能电子的产生源。作为离子源时,产生的离子极性由电极的极性和放电空间的气体特性决定;作为高能电子的产生源时,电子的能量是由产生电晕放电的方法和放电空间的气体特性决定。通常利用产生的离子时,由电晕放电诱发的低温等离子体区域较小,而利用电子的过程具有较大的等离子体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