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仿真TIM2的PWM没有波形,其他通道也没有

楼主(2013-05-04):
void PWM_Ini(void)
{
        PD_DDR |= 0X18;
        PD_CR1 |= 0X18;
        CLK_PCKENR1 |= 0X20;        //使能TIM2时钟
        TIM2_CCMR1 |= 0X68;                //PWM1,使能TIM2_CCR1的预装载,设置通道1为输出
        TIM2_CCER1 |= 0X01;                //低电平有效,使能输出
        TIM2_ARR = 1111;                        //周期为100us
        TIM2_CCR1 = 10;                        //占空比
        TIM2_CNTR = 0;
        TIM2_PSCR = 0;                                //不分频

        TIM2_CR1 |= 0X81;                        //使能TIM2_ARR预装载,使能TIM2
        while(1);
}
看了网上的其他程序,大都一样的啊,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是单片机坏了吗,TIM2_CCR1  貌似写不进去,一直是intrusive read?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一点,必须字节的形式写入,TIM2_ARR = 0X0457这样写进去,周期就变成了6ms,但是仿真看到写进去的还是0X0457,不知道为什么
        TIM2_ARRH = 0X04;                        //周期为100us-1111
        TIM2_ARRL = 0X57;
//        TIM2_ARR = 0X0457;                //必须字节写入
        TIM2_CCR1H = 0X01;                        //占空比为1/4--278
        TIM2_CCR1L = 0X16;                        //占空比为1/4--278

网友A:
寄存器设置的问题吗   楼主

网友A:
适当调节占空比   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
貌似是的,就是按字节写就没问题了,TIM2_ARRH = 0X04;TIM2_ARRL = 0X57;不能写TIM2_ARR = 0X0457;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