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模块化编程

楼主(2013-05-04):
为什么在每个C程序文件开头加个“#define 文件名_GLOBAL”,如,#define MAIN_GLOBAL,
宏定义不是应该#define后有两个字符名吗? 像#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还有每个头文件中,红色那部分具体怎么理解?
#ifndef __ADC_H__
#define __ADC_H__

#ifdef ADC_GLOBAL
#define ADC_EXTERN
#else
#define ADC_EXTERN extern
#endif

#define SYSTEM_VDD        5.0
#define VREF            2.500
#define AD_P                (VREF/4096.0)

网友A:
回帖是美德。。。

网友B:
建议找本编程规范方面的书看看吧……

网友C:
防止头文件被包含两次

网友D:
#ifdef ADC_GLOBAL // 如果定义了ADC_GLOBAL
#define ADC_EXTERN  //则定义 ADC_EXTERN
#else // 否则
#define ADC_EXTERN extern //定义ADC_EXTERN extern
#endif // 如果结束

网友E:
基本上,是楼上所说的道理,
首先,定义宏可以没有后面的部分,这时候,这个宏就是空的,但是它能表示 定义过,和没定义过的区别。
其次再这里的这种方式,可以参考 uCOS-II中文版电子书.pdf 里面所讲解的。

网友F:
#ifndef XXXX
#define XXXX
....这个结构防止一个文件被包含多次
#endif

#ifdef XXXX
#define YYYY
#else
#define YYYY ZZZZ
#endif
这个结构存在于某个模块的头文件中
当这个模块的C文件包含这个头文件之前,define XXXX
其他模块引用这个文件的时候,什么都不去定义,结果导致#define YYYY ZZZZ,从而引入了外部变量或者外部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