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232和1132该怎么设计电路啊?晶振得用多大的啊??

楼主(2013-05-05):
我现在做它们的最小系统一直不能用。用的是bsl下载方式,也不知道bsl连线是否正确,,希望明白的人能指点一些,帮下我吧。。我晶振用的32.768k的,它们好像只能接一个晶振。。

网友A:
可以了,用32768就行了

网友A:
BSL下载麻烦,用仿真器吧,又可在线仿真,又可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BSL下载麻烦,用仿真器吧,又可在线仿真,又可下载

你是说JTAG吗?那是并口啊,现在都是本本,没有并口的啊。你有它们的最小系统吗?原理图就可以。。其它的我自己可以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JTAG吗?那是并口啊,现在都是本本,没有并口的啊。你有它们的最小系统吗?原理图就可以。。其它的 ...

我这里有USB型的仿真器,有需要找我QQ:1531014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