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licence

楼主(2013-05-05):
之前编译可以通过的程序今天突然报错了~说是我的keil licence 失效,需要注册~但按提示注册的时候却又打不开网站,请问这样要如何解决啊??好着急~请前辈不吝赐教啊~~~

楼主:
追问:现在用creator2.0可以编译成功,而creator1.0就不行~~这是因为creator2.0是后安装的,还没到时限,还是因为creator2.0变得更高级了呢,会不会过一阵又出现这个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追问:现在用creator2.0可以编译成功,而creator1.0就不行~~这是因为creator2.0是后安装的,还没到时限,还 ...

1.0的和2.0的里面很多器件是不兼容的,需要升级器件。

网友A:
你这个是由于你的软件没有**成功吧, PSoC中Keil的**应该是PK51 Prof. Developers Kit for PS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