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1T单片机读tlc549 C程序怎么改

楼主(2013-05-05):
void shortdelay(uint time)
  {
  uint i;
  for(i<0;i<time;i++);
  }
  uchar TLC549_ADC(void)
  {
  uchar i, tmp;
  CS=1;
  CLK=0;
  CS=0;
  shortdelay(2);
  for(i=0;i<8;i++)
  {
  tmp<<=1;
  //tmp|=DO;
  tmp=tmp|DO;
  CLK=1;
  shortdelay(2);
  CLK=0;
  }
  CS=1;
  shortdelay(17);
  return (tmp);
  }
  void Data_Conversion(void)
  {
  uchar AD_Data;
  AD_Data=TLC549_ADC();
  Volt=5.0/255*AD_Data*100 ;
  }
这个用stc公司的单片机ad不能正常运行,时序有问题应该如何改啊。求解

网友A:
原来是否是用12T单片机?1T单片机速度较快,这样需要更改延时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否是用12T单片机?1T单片机速度较快,这样需要更改延时部分。

:)是的。我现在想用的STC89C52速度快,那应该怎么改延时呢,能不能帮忙改一下。

网友A:
STC89C52 是12T/6T的,如果选默认的12T,速度是传统的51一样,不用改。

可以试试屏蔽扩展RAM可提高对传统51的兼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9C52 是12T/6T的,如果选默认的12T,速度是传统的51一样,不用改。

可以试试屏蔽扩展RAM可提高对传统5 ...

这stc89c52是12t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tlc549的驱动死活不能用,改延时吧。看看时序图没办法入手,和想的一模一样,没法改。想用示波器检测,暂时还不行没有。郁闷。。。。。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