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2013-05-05):
小弟用一个DCDC作为输入电压转换芯片,但是担心用户将输入电压接错,所以想在前端接一个保护电话,不知道哪位有好的参考方案可以借鉴?

这个DCDC得输入电压是 4~36V DC ,我担心用户会接入220V AC  所以想加一个保护电路

保护电路要尽可能简单,方便维修

网友A:
你把每个环节的注意事项都说清楚就行了

网友B:
4~36V的低压输入电路,如果错接成220V交流,基本上会烧得很惨。
最简单的做法是在输入端接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每个环节的注意事项都说清楚就行了

因为DC和AC的接口相邻,而且很相似,所以想做个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6V的低压输入电路,如果错接成220V交流,基本上会烧得很惨。
最简单的做法是在输入端接保险丝。 ...

保险丝可以,但是那样也不是特别好。体积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DC和AC的接口相邻,而且很相似,所以想做个保护

那就放两种插头吧

网友C:
双重稳压管

网友D:
输入增加MAX6499等,或用防插错接头.

网友E:
用36v的压敏电阻接地。

网友F:
从电路上下功夫不是很蛋疼?外壳标示清楚,说明书提示就ok了,
非要在电路上搞,那就让他插错跳闸。。。;P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增加MAX6499等,或用防插错接头.

谢谢您,但是您这个芯片最大电压达到了72V

我的需求在36V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36v的压敏电阻接地。

哪一个型号 ?压敏电阻接地貌似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电路上下功夫不是很蛋疼?外壳标示清楚,说明书提示就ok了,
非要在电路上搞,那就让他插错跳闸。。。 ...

确实很蛋疼,但是设计的全面点总是好点。

网友G:
支持十楼!…………你应该靠边站!…找一个搞产品设计或搞工圭的来完成上述的………你钻死进胡同啦!…

网友H:
输入端串联可恢复保险丝PPTC。耐压选择60V/72V ,根据电路工作电流选取合适的可恢复保险丝。

网友G:
另外:回复三楼、五楼:保险丝的作用是电路异常时、保护供电系统安全!…同时防止火灾等安全事故;熔断时、要时间的!…这段时间里足可以电疗你们、并让你们得瑟!…哈!…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因为DC和AC的接口相邻,而且很相似,所以想做个保护

用不同的插头就可以了呀!

网友J:
或者贴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十楼!…………你应该靠边站!…找一个搞产品设计或搞工圭的来完成上述的………你钻死进胡同啦!… ...

您啥意思呢?没看懂,是不是打错字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入端串联可恢复保险丝PPTC。耐压选择60V/72V ,根据电路工作电流选取合适的可恢复保险丝。

这个方案最好!简单方便,而且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不同的插头就可以了呀!

不同的插座确实很好,但是从客户的角度来说,总有失误接错的时候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同的插座确实很好,但是从客户的角度来说,总有失误接错的时候

有道理!不知这样能否接受:AC电源线做成Y连接,DC电源线则不变!

网友G:
哼!你不懂产品设计理念!………但然没看懂·…

网友K:
同意20楼的话啊

网友L:
我觉的楼主应该是想让大家给个过压保护的电路,而不是贴标、接防插错接头等。

网友M:
我觉得做个配套的变压器,让人家直接插220V,通过变压器转成需要的电压多好,这样怎么着都不会出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E:
用36v的压敏电阻接地。

你确认压敏电阻可以,长时间的话,压敏电阻会烧毁的啦!

网友E(2013-07-22):
是经点电路,很多产品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