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

楼主(2013-05-05):
我用CCSV4.1 仿真器是XDS100V2的为什么 连接的时候 老是出错!  C54xx: Error adding memory map range: End address is beyond target memory length

网友A:
我是使用ccs自带的gel文件,板子为5410A,使用的是5410A.gel,启动CCS时出现error adding memory map range: End address is beyond target memory length的错误提示

然后把

GEL_MapAdd(0x18000u,0,0x8000u,1,1)

这句注释掉就不报错了,就是说不能把18000到1ffff这段地址映射上去,但是我看过5410的Memory map图,当MP/MC = 0时,这一段是On-Chip SARAM2,为什么不能映射呢

CCS 的Option菜单里面有个memory Map选项,你修改一下范围

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A:
发帖提问或者在后面追加提问   在理由里面我是没法回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帖提问或者在后面追加提问   在理由里面我是没法回答的

额,,没明白 ,我咋结不了帖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没明白 ,我咋结不了帖啊?

点击结贴  然后将你的分分配完毕  再次点击结贴给分  就OK了

楼主:
分数未分配完   存在错误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数未分配完   存在错误 ......

在下楼你要给分的分数出填上要给的分数  不要超过总分值   把总分值分配完为止  然后点击结贴给分按钮  就OK了

哎   耐心的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