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的一个6电机,驱动电路,望大家给看看

楼主(2013-05-05):
画的一个6电机,驱动电路,望大家给看看

图中有不对的地方望大家给指出!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A:
我最近调好一个8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调好一个8轴的。

可否给看看,借鉴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给看看,借鉴一下

非常抱歉,我电脑被公司加密了,被控制了。
我是用的步进驱动芯片+ST32F4。
如果是分立器件,用集成P+N的MOS管也可以简化点。

网友B:
帮不上忙,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