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55定时器,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05):
按理, 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其他脚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 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其他脚怎么接的

这是我的管脚连接图,,麻烦您看看,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频率太高了. 555 不见得能工作在这么高的频率下. 先降频率试试看, 比如 1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频率太高了. 555 不见得能工作在这么高的频率下. 先降频率试试看, 比如 10KHz. ...

降了也不行啊,,我拿555当RS触发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拿555当RS触发器,,应该没问题, 想不出这么简单的电路有什么问题, 用示波器确认一下信号的幅度吧.
确认大于 2/3 VCC 到小于 1/3 VCC 的信号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555当RS触发器,,应该没问题, 想不出这么简单的电路有什么问题, 用示波器确认一下信号的幅度吧.
确认大 ...

前面电路输出的信号从-15到+15,,接到555上变成0到+15V,,,幅度应该没问题吧,,555,照理说555输出也应该是个方波信号,,是吧?

网友B:
不知道你的仿真如何,我的仿真没有问题,300K没问题。不过已经不是方波信号了。

网友C:
仿真也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仿真如何,我的仿真没有问题,300K没问题。不过已经不是方波信号了。 ...

那有没有更快速的器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