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帮助,dspic33的ADC采样速率问题

楼主(2013-05-05):
dsPIC33FJ128GP804的10位AD采样转换速度最高可达1.1 Msps,如何设置才能达到这个速度???

网友A:
在官网上有单独的 AD外设 中文文档,还有相应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官网上有单独的 AD外设 中文文档,还有相应的例程

文档中只讲到了AD的转化时钟的配置,例程也没有提到采样速率....我希望的效果是对一路模拟信号进行每隔1us采样一次的效果,大虾可否给出具体的代码

网友B:
我发现我来到这个论坛,都是在学习,没给大家带来点什么,哎,看到你们的回答,觉得自己是多么的菜,哎,该好好学习咯

网友A:
没看到有注释? 注释中有计算公式

网友C:
例程中有一句:   AD1CON3bits.ADCS = 63;                // ADC Conversion Clock Tad=Tcy*(ADCS+1)= (1/40M)*64 = 1.6us (625Khz)
                                                // ADC Conversion Time for 12-bit Tc=14*Tad = 22.4us
就是

网友D:
10位AD采样转换速度:你要搞清楚这个转换速度到底指的什么,搞清楚之后,就知道才能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位AD采样转换速度:你要搞清楚这个转换速度到底指的什么,搞清楚之后,就知道才能达到了。 ...

感谢,我确实搞混了采样速率和转换速度的区别....对于dsPIC33,它的转换速度最高为1.1Msps,如果再加上采样时间(因为文档中讲到要确保有足够的采样时间对输入信号进行采样,但这个采样时间并没有明确是多少),能否做到每隔1us对输入模拟信号采样一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例程中有一句:   AD1CON3bits.ADCS = 63;                // ADC Conversion Clock Tad=Tcy*(ADCS+1)= (1/40M)*64 = 1.6us ...

这里我另外有个问题就是 如果选择40M时钟,设置ADCS=0,那么Tad=1/40M,10位转换时间就为12/40M,即其转换速率能达到3.33M,这是否就是说突破了1.1M的转换速率  不知是否我理解有误,望大神指正

网友D:
错误太多,自己好好看看手册并百度一些资料看看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我另外有个问题就是 如果选择40M时钟,设置ADCS=0,那么Tad=1/40M,10位转换时间就为12/40M,即其转换速 ...

ADxCON3:ADCx 控制寄存器3
bit 12-8 SAMC<4:0>:自动采样时间位,
bit 7-0 ADCS<7:0>:ADC 转换时钟选择位

ADCS 只是时钟

网友E(2013-08-18):
Tad是有最小限制的,这是由芯片的电气特性决定的。我用的一个dsPIC30F系列芯片,10位最大1Msps转换速率,最小TAD是83.33ns

网友F(2014-07-22):
引用 网友D:
10位AD采样转换速度:你要搞清楚这个转换速度到底指的什么,搞清楚之后,就知道才能达到了。 ...

人家就是不懂才来这里问的,你却说人家错误太多,你这是在帮助人家吗?最起码也要指一下是错误哪些地方啊。如果你去问老师问题,老师跟你说:错误太多,去多看书,书上都有说的。你会是什么感觉?都不知道你这个版主是怎么当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错误太多,自己好好看看手册并百度一些资料看看把。

人家就是不懂才来这里问的,你却说人家错误太多,你这是在帮助人家吗?最起码也要指一下是错误哪些地方啊。如果你去问老师问题,老师跟你说:错误太多,去多看书,书上都有说的。你会是什么感觉?都不知道你这个版主是怎么当的。

网友G(2017-05-24):
采样速度和转换速度是不一样的。一般先采样再转换,转换速度相比于采样速度可以说是忽略不计。所以在现实中使用时,只要设置采样速度就可以了 。采样速度可以由手动控制,也可以由timer3,timer5控制。

网友H(2017-06-29):
通道扫描方式不建议用那么快的速率,DSPIC33是AD通道没有缓冲运放的,读数会不稳定。电容输入型ADC.
用示波器在ADC通道上可以看到采样时的电压跌落。

网友I(2018-06-21):
引用 网友C:
ADxCON3:ADCx 控制寄存器3
bit 12-8 SAMC:自动采样时间位,
bit 7-0 ADCS:ADC 转换时钟选择位

下载,刚接触dspic找资料学习

网友I:
引用 网友C:
ADxCON3:ADCx 控制寄存器3
bit 12-8 SAMC:自动采样时间位,
bit 7-0 ADCS:ADC 转换时钟选择位

下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