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晶STC-ISP V6.33软件设置频率等有问题,应马上升级V6.35及以上(

楼主(2013-05-05):
请立即升级到STC新ISP软件v6.35(stc-isp-15xx-v6.35.exe) http://www.****ducst/STCISP/stc-isp-15xx-v6.35.exe ------2013/5/4升级===========================================================================================
原发布的stc-isp-15xx-v6.33.exe版本有如下问题:(希望大家紧急升级软件到stc-isp-15xx-v6.35.exe)
1. 关于擦除EEPROM的硬件选项,设置反了
2. 针对STC15F2Kxx系列/STC15L2Kxx系列/IAP15F2K61S2/IAP15L2K61S2设置频率有问题
3. 针对STC15F104W/STC15F102W/STC15F101W/IAP15F105W系列设置频率有问题
4. 针对STC15L104W/STC15L102W/STC15L101W/IAP15L105W系列设置频率有问题
5. 针对STC15W104SW系列设置频率有问题原发布的stc-isp-15xx-v6.24.exe版本设置频率无问题(还是希望大家升级软件到stc-isp-15xx-v6.35.exe)

转自:ttp://bbs.21ic.com/icview-184660-16-1.html

顶贴散分! :)

网友A:
STC的单片机还是很适合入门学习用的

楼主:
Ver6.36 (2013-5-6)
  1. 修正增加软复位指令后会导致下载出错的问题

(顶够10楼就散分... )  :)

(43)

网友B:
很久不用了, 来看看

网友C:
这都会搞错,难道发布软件前就不全面测试一下

网友D:
STCISP问题不是一般的多啊,不过老姚升级的确实有些太频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ISP问题不是一般的多啊,不过老姚升级的确实有些太频繁了
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184660-16-1.html  311楼

已经V6.37了,这次增加了自动升级功能,在线时会自动检测是否有新版本,如有则提示。

快速升级也是双刃剑,好处是可以迅速响应debug和增加功能,坏处是容易有新BUG.  :(

http://www.****ducst/STCISP/stc-isp-15xx-v6.37.exe

(127)

网友E:
版本不是问题

网友D:
老姚为这个软件赋予的功能太多了,牵一发动全身
以前的版本,功能相对单一,所以没现在这么多问题,升级也没现在这么频繁。

楼主:
够10楼,散分了。。。。:lol :) :P

由下至上是 STC IAP15F2K61S2 A版、IAP15F2K61S2B版、IAP15F2K61S2C版(目前都是测试版)

(172)

网友F:
可能我用得不多,感觉STC的东西没论坛上说的那么差。做的东西7*24小时跑了一年多了,啥事没有,倒是上位的工控机还有几台出过小问题。

网友G:
好与坏不再已有的,在将之变成已有的。明白了吗?也就是说在于使用者!

网友G:
中国工程师干活就是两个类型:
1、将飞机引擎按在拖拉机上,并且不断抱怨引擎不稳定。
2、将拖拉机引擎装到航天飞机上,然后不断抱怨跑道不合格!
以标签论之:第一是学院派,第二是草根族。唯有此二者可以在中国生存,唯有此二者才可以推动中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中国工程师干活就是两个类型:
1、将飞机引擎按在拖拉机上,并且不断抱怨引擎不稳定。
2、将拖拉机引擎装到 ...

说的很有理,

网友I:
不是吧,中国的工程师只是没有什么创新精神而已,山寨能力可是世界一流的
,别人的航母回收过来不照样能改造使用吗?有很多芯片的核心技术是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所以了咱们就是在走老路了!!

网友J:
总感觉老姚的软件是某人代工的。

STC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缺憾的是无法突破64K的羁绊。

网友E:
引用 楼主:
Ver6.36 (2013-5-6) 1. 修正增加软复位指令后会导致下载出错的问题

请教楼主个问题,我用之前的老版本4.83版本吧!都有几兆,现在下载的楼主的新版本才几百kb,而且不用安装,是正常的么?是技术突破了么?怎么这么小,功能和老版本比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个问题,我用之前的老版本4.83版本吧!都有几兆,现在下载的楼主的新版本才几百kb,而且不用安装 ...

这个问题问得好!STC-ISP的协议描述内容部分是很少的,应该是STC-ISP由VB编写改为了VC编写,所以大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总感觉老姚的软件是某人代工的。

STC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缺憾的是无法突破64K的羁绊。 ...

应该不是。 :)

STC是51内核的,都不能突破64K, 除非外置+分BANK

(254)

网友K(2013-07-27):
引用 网友G:
中国工程师干活就是两个类型:
1、将飞机引擎按在拖拉机上,并且不断抱怨引擎不稳定。
2、将拖拉机引擎装到 ...

哈哈 很有道理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