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在哪?LPC2103的PWM问题,菜鸟求指点!泪奔啊

楼主(2013-05-05):
PWM(duotongdao).rar (46.45 KB)    我想调LPC2103的PWM,让他输出两个不同的占空比,但是我在KEIL软件的软件仿真里面无论怎么调节T1MR3,T1MR2的值 他的占空比都不会变。我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这个KEIL软件的问题,请大侠们帮我看看啊 ,小弟搞了1个星期了都还没有搞定,身边又没有人问,纠结蛋疼啊。求拯救!!!!

网友A:
21XX中 好像只有PWM这个外设 我没用过

网友B:
 T1MR2=(Fpclk/2000) * 0.5;                                        //占空比
        T1MR3=(Fpclk/2000)*0.8;                                 //占空比
应该是可以,不过我没有这个硬件
所以用keil模拟,却怎么也模拟不出效果,logic anaylisis不会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不过我没有这个硬件
所以用keil模拟,却怎么也模拟不出效果,logic anaylisis不会用,呵呵
...

好像还是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还是不行啊!

楼主你到底是硬件实测还是mdk仿真啊
PWM就设置周期,duty就可以了啊
//        printf("%d\n", pclk_freq);
        PWM0TCR = 0x02;
    PWM0PR = 0x00;                        /* count frequency:Fpclk */

        //
        PWM0MR0 = pclk_freq/(9600*16);  // 设置PWM周期,PWMMR0=2765
        PWM0MR1 = pclk_freq/(9600*16*2);                            // 设置PWM占空比,PWMMR6=1382
        PWM0MR2 = pclk_freq/(9600*16*2);                            // 设置PWM占空比,PWMMR6=1382
        PWM0LER = 0x7;                                // PWMMR0、PWMMR1锁存,更新PWM占空比
        PWM0PCR = (1UL << 9)|(1<<10);
        PWM0TCR = 0x09;
上面是我用LPC2366实际使用的,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到底是硬件实测还是mdk仿真啊
PWM就设置周期,duty就可以了啊
上面是我用LPC2366实际使用的,没有任 ...

我是MDK的软件仿真啊!!个人感觉是软件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