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这两个恒流源电路设计

楼主:
要用pt1000做个温度采集,大致范围是0~50,控制精度0.1,关键温度20度和40度.这是其中的恒流源电路。想问一下综合考虑成本、控制精度等方面,这两个恒流源哪一个更好?

网友A(2013-05-05):
简单点,就比例法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就比例法测电阻

额,怎么用比例法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怎么用比例法测?

就是电阻分压,再算出电阻值。
准的话就要4线制。
或用恒流源,测电阻。
万用表内部基本都是这2种测试方法(6 1/2半也一样)。

网友B:
不需要恒流源,消除引线电阻用恒压三线制测量法,测两点AD就可以算了。

网友C(2013-06-09):
感觉太复杂了你就不能搜一个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