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请教大神】16位DA输出纹波噪声问题,救命!

楼主(2013-05-05):
最近刚测试了16位DA输出,输出范围-10~+10V。
根据前辈们的建议,测试时,我将探针地环路降低到很小了,示波器是2万的,使用方法没问题。

但测试纹波噪声峰峰值依然有十几mV,交流有效值2mV。这对16位DA完全是硬伤啊。

供电方式是这样的,开关电源盒正负24V——7818,7918——7815、7915.
1. 我测了一下,好像开关电源与DA输出都有同样频率的尖峰噪声,约50KHZ,而且峰峰值最大的就是这个干扰。是不是因为开关电源的噪声在经过两级线性稳压后,依然存在干扰啊??

2. 开关电源输入我增加了100uF、10uF的电解电容,DA输出增加了LC滤波,但是纹噪峰峰值并没有怎么减小

3. 其他的芯片电源去耦电容都加了,再改进真的不知道怎么做了:'(

4. 而且输出虽然挺线性地,但是具体拟合一下,并非特别完美,数字量0对应输出-1mV·····

求助啊!!!!大神们请来指点一下吧~~~~~~

楼主:
这是测试波形,绿的是开关电源输出,黄的是DA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指点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指点一下吧

一级级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级级排查

对,刚解决测量问题,有待仔细研究一下,主要是想知道做过DA的有经验的人,给个思路

网友A:
基准源和给DA供电的电源芯片要选好。
我一般用LINEAR的。
有些DA还要考虑PCB步线。
另外可能你的设计没问题也有可能,接上示波器就出现了(所以最好的示波器是带隔离的示波器)。这些都要考虑

网友A:
在开关电源地和外壳地接一滤波电容(高压)103.
开关电源输出滤波:LC,直接接C的话不能太大。
我一般还串二级管,保险丝……
如果滤除高频:102+103+104+105+1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源和给DA供电的电源芯片要选好。
我一般用LINEAR的。
有些DA还要考虑PCB步线。

电路是ADI公司的参考电路,接地隔离用0欧,我感觉很可能是示波器测量和开关电源所致。
示波器实在是太敏感了·····小信号测量不专业完全不行啊。

还有个问题是,单片机的Jtag一插上,纹波噪声就小了·····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开关电源地和外壳地接一滤波电容(高压)103.
开关电源输出滤波:LC,直接接C的话不能太大。
我一般还串 ...

现在运动控制、工控实际应用有用线性电源的吗,好像外接电源的话,很少有线性电源盒。用开关电源的话就按您说的试一试吧。

网友A:
哈哈。这就是地线干扰啊。
JTAG的地通过电脑会和大地相连,如果接上示波器,还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运动控制、工控实际应用有用线性电源的吗,好像外接电源的话,很少有线性电源盒。用开关电源的话就按 ...

你应该多看看DC-DC方面资料,去研讨会听听就更有收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就是地线干扰啊。
JTAG的地通过电脑会和大地相连,如果接上示波器,还会…… ...

供电的开关电源也接大地了吧,也就是不接Jtag,电路板应该也接大地了

网友A:
一般是DC-DC加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DC-DC加LDO

因为15V稳压很难找到LDO,所以就用了常见的···78XX79XX

网友B:
因为15V稳压很难找到LDO,所以就用了常见的···78XX79XX

网友C:
有没有 得到 12位 13位 效果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 得到 12位 13位 效果 ?

其实效果还可以的,直流平均值都在线性变化,出来的波形也不错,但是就是测量时叠加一个纹波噪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清楚  不过将滤波电容安装在紧靠输入端的地方时原则

楼主:
16和19楼是打酱油的吗

网友E:
这个是示波器的问题吧。
另外,高频噪声,78xx是没办法滤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示波器的问题吧。
另外,高频噪声,78xx是没办法滤除的

我查过很多资料,15V18V的稳压基本没有LDO啊,公司前缀可能不一样,但都是78系列。您有什么推荐吗

网友F:
应该是开关电源的高频干扰,地线处理好.
DA的参考电压,纹波要小.

网友G:
你测测地,也会有干扰的

网友H:
共模噪声:
电流路径:开关电源内部对大地的共模噪声源 发出-》78XX/79XX ->DA 信号及地 ->示波器探头 (地接机壳) ->示波器机壳 ->示波器电源地线-> 大地 ——-----> 开关电源外壳-》 开关电源内部共模噪声源    形成回路。

措施:
1  切断电流路径、
2  旁路电流路径

试试示波器隔离、共模滤波、大地旁路

网友I:
哦?…我也来打瓶酱油!…第一:在三端稳压输入端加接有源滤波单元:看效果!…另将开关电源拖离3M远、看效果!…哼!………………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共模噪声:
电流路径:开关电源内部对大地的共模噪声源 发出-》78XX/79XX ->DA 信号及地 ->示波器探头 (地 ...

好专业!!!!!
我打算试一下电源滤波器,应该有共模滤波。
还有个问题请教您一下
大地旁路是什么?
示波器隔离估计是没有条件了·····那么我比较好奇示波器的探针与地短接,为什么也有纹波噪声呢

网友J:
有没有考虑是PCB的走线干扰问题,你DA布线部分是否被开关电源的输出或者输入线干扰,或者过于靠近,DA上有50KHZ的干扰,很可能是开关电源部分的干扰。

网友K:
我也在用16位的AD,正好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在用16位的AD,正好学习下!

共勉。测量很关键,16位一般分辨力都是uV级的,没设备不行

网友L:
我也建议一级级看吧,

1,电源,使用了线性电源不代表就没有纹波,前级的输入是否有考虑
2,REF的影响,REF是否安定,C Load是否在范围内
3,地环小也没用,要加上电容会比较合适,可以通过计算来看,用你的纹波除以上升的时间,
看DA有着能量输出么?如果没有请从新考虑测试测量问题。
4,检查板级的地AVDD 到DVDD之间的纹波和噪声,检查布局走线中电流在地环上的流向
5,检查DAC输出级与匹配的增益级的OPA,接口设计是否合理

网友I:
哈!…笑死人!鼓吹示波器两万!没问题!又表示探头短接后、还有波形!……你真不是个玩意!……苐一:没问题?你问什么?苐二:孔夫子说:不尺下问!…你心理阴暗呐!…

楼主:
楼上的让我感到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建议一级级看吧,

1,电源,使用了线性电源不代表就没有纹波,前级的输入是否有考虑

回答越来越专业了,需要慢慢消化了,谢谢·~~~~

网友M:
应该是开关电源引起的共模噪声,
建议24V输出加共模电感,共模电感输出与“机壳”并Y电容。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H:
为什么短接示波器探头仍能有干扰呢?

共模,通过不平衡变为差模。

希望你能理解这个道理。

旁路,就是在进入之前,人为地把它导走。

既然是对大地地共模,那也应该在进入示波器之前,人为地导入大地

网友N(2013-07-11):
DA做一下隔离吧,单片机和DA之间隔离一下I2C

网友O(2014-02-24):
可以用NI DAQ板子采样看看,16bit AD采样,噪音一般小于1lsb,示波器只是用来看看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