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K-单口RAM如何使用?

楼主(2013-05-05):
我要通过串口接收一帧数据,先存储到单口RAM中,然后对其进行校验,校验通过后再传走。
使用了一个单口RAM:
ENTITY m4k_ram IS
        PORT
        (
                address                : IN STD_LOGIC_VECTOR (8 DOWNTO 0);
                clock                : IN STD_LOGIC  := '1';
                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wren                : IN STD_LOGIC ;
                q                : OUT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
END m4k_ram;

我该怎么使用他? 把他生成Symbol file在原理图中调用,还是用元件例化的方法在程序中使用使用他?
如果是元件例化,时钟 clock        怎么处理?

网友A:
时钟连上需要即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连上需要即可啊

就是第一种方法:生成Symbol file在原理图中调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第一种方法:生成Symbol file在原理图中调用了?

例化也一样啊

楼主:
该问题解决了,我是第一次用FPGA做项目,新手举步维艰啊:
1、可以生成原理图和元件例化两种方法使用;
2、元件例化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只能例化一次,再次例化便不是同一个RAM块了,是新的RAM块。这是元件例化的本质。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该问题解决了,我是第一次用FPGA做项目,新手举步维艰啊:
1、可以生成原理图和元件例化两种方法使用;
2、 ...

是的,恭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