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DIT_SetSel怎么不起作用啊?

楼主(2013-05-05):
se, ui, dc, GUI, TE
我初用ucGUI,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建立一个EDIT,按OK键,选中文本框中第一个字符,同时光标往后移一个字符,但是点过之后光标有反应,但是选中的这个没反应,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 建立文本框 */
DIT_SetDefaultFont(&GUI_FontHZ_SimSun_16);
hEdit = EDIT_Create(15, Rect.y1+12, 210, 170, 1, 255, 0);
EDIT_SetTextAlign(hEdit, GUI_TA_LEFT | GUI_TA_TOP);
EDIT_SetText(hEdit, "abcdefghijk");

/* OK键处理 */
static void CmdKeyOK(unsigned int *pudCursor,uint8_t  *pucState)
{
*pudCursor = (*pudCursor) + 1;
EDIT_SetSel(hEdit,0,0);
}
显示效果如附件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这一块   楼主   兄弟帮你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   顶一个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