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图片问题

楼主(2013-05-05):
目前已搞定了SD卡+FatFS,现在我手头有一块儿7寸的彩屏,我想显示图片玩玩:D,由于MCU的RAM只有32K,所以我没法用数组,只好用Image2LCD将图片按照800*480转化成bin文件(大概有700多K)放入SD卡中,我想请教一下群中懂这个的朋友,在文件系统下,接下来如何操作呢?我还不会用GUI,就在裸机情况下怎么搞呢,求思路:)

网友A:
LCD能正常显示RGB三原色不?
能控制在任意坐标显示一个点不?
LCD是否稳定显示?

搞定了以上3点就知道如何显示一副图片。

网友B:
没啥复杂的, 就是读出数据, 写到屏上.
遵守文件系统的规范读数据. 遵守图片文件格式分析数据. 再写到屏合适的位置.

网友C:
lcd的读写显示正常吗?(比如显示一个点, 显示三种颜色的点RGB等等),
如果显示正常,其他的就是把三基色的数据往屏幕上发送即可;

网友D(2013-08-28):
不觉明历,再琢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