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给大电流输出运放提供电压的电源怎么选择?

楼主:
我打算利用大电流运放OPA549做恒流源来驱动负载,输出到负载的电流通过运放的输入电压变化来调整,最大输出为8A电流,现在想选一个电源为其供电,找了很多资料还是不知道该选择多大的“供电电流”合适。算了一下,负载的功率最大达到256w,那么如果我选择正向36V供电,供电电流就要达到将近8A,这样的电源存在么?

还有另一个矛盾,就是如果我调节输入电压Ui使输出电压Uo变小,那么电源功率减去输出功率是否等于管耗功率?算一下我的运放不是很容易就烧掉了?还是说电源的功率是动态的(稍大于输出功率)?

我没深入学过什么电源知识,可能在大家看来有些可笑的问法,但是这几天一直纠结得不到答案,请大家帮帮忙吧,不胜感激!

网友A(2013-05-05):
36V/8A的电源应该很好找。
但是恒流输出,驱动电路的功耗太大,你这么做要先设计好散热,比如风冷或者水冷。

最好还是看看你为什么要恒流输出,是什么样的负载,是否可以PWM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V/8A的电源应该很好找。
但是恒流输出,驱动电路的功耗太大,你这么做要先设计好散热,比如风冷或者水冷 ...

谢谢你,我仍然不太懂:
1.电源的输出功率是否是基本恒定的?还是说是随着负载变化的,如果是变化的,那么怎么计算出来呢,按理来说可以通过负载功率加上运放功耗得到,但是功耗又是未知的不是么?
2.水冷查了一下好像不太可能,成本太高.风冷的效果怎么样呢?芯片所能承受的最高工作温度是125摄氏度,采用风冷的话还需要加装散热片吗?(芯片实际使用时是4s内通0.5s的循环,不是一直使用)
3.至于PWM驱动我会再了解清楚是不是适合驱动我的负载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负载是什么特性。
如果可以恒压驱动,找一个可调开关电源,效率高,发热小。

楼主:
负载是形状**合金,通电流发热来产生力,写一些程序来控制输出电流大小和通断时间。所以不能用开关电源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负载是什么特性。
如果可以恒压驱动,找一个可调开关电源,效率高,发热小。 ...

负载是形状**合金,通电流发热来产生力,写一些程序来控制输出电流大小和通断时间。所以不能用开关电源额。另外问一下,有没有办法通过程序和电路实现运放的输出电流到几路负载之间切换?承受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A:
LZ估计没有搞清楚负载的特性。
电压、电流是有一定比例关系的。
正因为太死板,才搞得系统难度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估计没有搞清楚负载的特性。
电压、电流是有一定比例关系的。
正因为太死板,才搞得系统难度很大。 ...

主要是参考了别人的思路,而且把opa549也买了,导致我的设计思路很局限。你的回复启发了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