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9000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3-05-05):
看了DM9000测试的例子,书中说DM9000的地址端口是0x20000300(我的DM9000接的是bank4),数据端口是0x20000304,只有引脚CMD接的是ADDR2,也就是说实际上我只需要CMD为高或者低两种情况是有效的,书上也说这个0x300偏移是可以去掉的,查了下DM900的手册:

请问这个在什么情况下会使用0x300~0x370呢?

网友A:
没看懂
坛子里应该有davicom的技术支持,但我不知道是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坛子里应该有davicom的技术支持,但我不知道是谁,@不了。 ...

就是我的DM9000的地址端口是0x20000300 ,书上说地址端口也可以是0x20000000,但是手册上地址端口可以是0x20000300-0x20000370    我想知道什么情况下是手册上说的情况呢?

网友B:
0x300~0x370是IO口的基地址,你读写IO口的时候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0x300~0x370是IO口的基地址,你读写IO口的时候要用

这几天有点事情没来,只能手机回不了贴子。。   大侠,你说的我有点不是很明白。。。

网友B:
你看一下DM9000数据手册,看一下需要哪些寄存器需要设计,如何读数据的,应该可以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DM9000数据手册,看一下需要哪些寄存器需要设计,如何读数据的,应该可以理解的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DM9000数据手册,看一下需要哪些寄存器需要设计,如何读数据的,应该可以理解的 ...

阿南,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会是0x310~0x370了,
“外部介质无关接口发送数据低4 位输出
TXD[2:0]决定内部存储空间基址:TXD
[2:0]) * 10H + 300H”

但是我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0x300这样一个偏移,addr8和addr引脚应该接哪个?
我看了数据手册,不知道是不是EEPROM引脚
“EEPROM 数据引脚
与WAKEUP 引脚一起定义访问数据存
储器的总线宽度
WAKEUP EEDO 总线宽度
0 0 16 位
0 1 32 位
1 0 8 位
1 1 未定义”

网友C:
EEPROM 数据引脚
与WAKEUP 引脚一起定义访问数据存
储器的总线宽度

这2个脚上电时的状态,决定总线宽度,其他时候则变成它们本身的功能
EEPROM里面是存储配置信息的,用于DM9000的自配置,比如网卡上没有单片机来配置DM9000,你自己用单片机配置DM9000的话就可以不要它了

其实DM9000只有2个口,命令口和数据口,由CMD决定,至于你说的300基地址,是当有多个DM9000挂在同一总线上时用来区分它们的,如果你只挂了一个DM9000,就可以直接把DM9000的高地址相应位接地或VCC,低地址位用来区分寄存器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EEPROM 数据引脚
与WAKEUP 引脚一起定义访问数据存
储器的总线宽度

谢谢~~~~   明白了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