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3-05-05):
(无正文)

网友A:
该帖3楼不是已经给出建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帖3楼不是已经给出建议了吗?

没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A:
他的意思我猜是将标准电阻(数值精确已知,不随温度变化而变化)和Pt1000串联,测量标准电阻上的电压,也测量Pt1000上电压,通过两电压之比确定Pt1000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