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nand启动运行速度比nor启动慢

楼主(2013-05-05):
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整LCD时,延时相同的时间,使用supervivi直接下载到SDRAM运行,图片切换速度飞快,而下载到nand运行的话,切换速度不是很快,
不知什么原因,我的程序有153K,启动代码里面也有从nand拷贝程序到SDRAM运行的程序,因此可以确定实在从nand启动是在SDRAM运行,都使用2440init.s启动代码默认的时钟配置,C语言程序不再另外配置时。现在我很奇怪,从 nor直接下载到SDRAM和从nand启动在拷贝程序到SDRAM中,同样是在SDRAM运行程序,为什么运行速度会不同呢,我觉得应该是没区别的????
:(
难道是我理解错误???

网友A:
你问的是启动速度还是运行速度
启动速度的话nand慢使当然的。
运行速度的话,nor应该是在nor上运行的,如果都是拷到SDram里运行,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如果是运行速度,就看你程序用没有将图片数据也读出到SDRAM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是启动速度还是运行速度
启动速度的话nand慢使当然的。
运行速度的话,nor应该是在nor上运行 ...

运行的时候nand慢一些,有拷贝到SDRAM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运行速度,就看你程序用没有将图片数据也读出到SDRAM里

这个怎么看,反正拷贝段是有的,而且如果没有拷贝到SDRAM中那么153K的程序是不会运行完整的

网友B:
153K是你的程序,而不代表就包含了你的图片数据。查一下你图片数据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3K是你的程序,而不代表就包含了你的图片数据。查一下你图片数据是怎么定义的 ...

extern constant unsigned char pic[]这样定义的,难道这个可能会没有一起被拷贝到SDARM?那么怎么能完整的运行呢

网友B:
你这个图片数据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片数据有多大?

没转成C数组的bmp为225K,用bmp2hex转成C数组后的C文件有1.57M

网友B:
你的程序总共才153K,怎么可能会包含你这个图片的225K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