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3v)连单片机,用什么型号的三极管,用多大电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5-05):
太蛋疼了

网友A:
你要告诉别人:1、你给电机的供电是多少伏?2、电机的电流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告诉别人:1、你给电机的供电是多少伏?2、电机的电流是多大?

3v,60mA

网友B:
用S8550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8550就可以搞定

电机没串电阻,测出来电机只有两伏不够3伏,三极管中间那极接的1k欧,是不是接大了,应该用多大才能让电机变成3伏

网友C:
不会是c、e搞反了吧?饱和导通最多也就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