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求助!!!

楼主(2013-05-05):
亲们,我想做一个太阳能充电器的控制电路,有基本的升压稳压控制等简单的功能就好,我之前也在网上找了一些,不过电路有点太过复杂,希望用简单的模拟电路实现,求各位行家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A:
电路复杂,那功能或者性能也就一定会好.
希望用简单的模拟电路实现,   那么最简单就一个 二极管.
然后过压要不要保护, 电流要不要控制? 再增加电路吧

不过个人认为. 模拟电路实现这个功能, 真要做好, 难度大, 调试复杂.
如果是设计产品, 最好还是用专业电路.

网友B:
首先你要明确,你要做到什么程度?
你的太阳能板 最大输出电压 电流多少? 电池用几伏 多少AH存储,
后端升压多少?输出多少?负载多大?带不带自动跟踪系统?
这种,直接关系到了你的电路的体积 复杂程度 和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明确,你要做到什么程度?
你的太阳能板 最大输出电压 电流多少? 电池用几伏 多少AH存储,
后端升压多 ...

谢谢您,我要用的电池是薄膜太阳能电池,大小就是普通书包的面积吧,想通过控制电路能实现为手机平板电脑这类小型电器充电,一般5-10V左右的电压吧,具体参数我还不太清楚,等我拿到电池板再向您请教,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