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芯片MB96F386

楼主(2013-05-05):
我用该芯片驱动两个段码液晶屏,COM口共用,其中一个液晶屏上的数据显示不正常,感觉驱动能力不够,关闭其中一个液晶屏后,另一个显示正常,不知道COM口共用有什么问题,软件上需要怎么处理

网友A:
没用过这个

网友(2014-08-05):
我第一次接触这个富士通的芯片,也是准备做液晶驱动,现在画原理图的时候没有理解这个芯片的下载口是哪一个引脚,求指导

网友B(2015-04-20):
不清楚,我也正在学

网友C(2022-02-16):
楼主,请问有MB96F386开发工具吗?急求开发工具。如有,请私聊!或者加qq1606226418!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