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7812谁出的怎么不是12v

楼主:
请高手看看能不能行

电路图

电路图

相关下载

网友A(2013-05-05):
地都没有,怎么出?

网友B:
做电子设计的少不了二极管的应用,国内二极管品牌虽多,但是鱼龙混杂,目前辰达行电子的MDD品牌已经属于中高端产品,而且价格方面很不错,性能很好,质量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都没有,怎么出?

我这有地端

网友C:
撸主是想加扩流吧

网友D:
该电路的情况是:三端稳压输出大于12v!你那三极管已导通了!哈!!!叫你读书:你逃学!…

网友E:
估计是你的输入电压过大了,三端稳压器也有最大输入电压要求的。

网友F:
楼主还是回去多学一下模拟电子电路吧!第一电容不通直流电。第二直流电一组简单的想变换成二组电源电流能大吗?还加扩流电路。第三参考地不对。

网友G:
不行,该电路无法实现正负电源输出。参考地有问题,而且即使你想这样做的话,最好使用均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撸主是想加扩流吧

恩恩  是的  就是想扩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还是回去多学一下模拟电子电路吧!第一电容不通直流电。第二直流电一组简单的想变换成二组电源电流能大 ...

我电容是滤波的不是你说的。。。

网友H(点评):
huangwh123说得对。 你的最主要问题是“地”不对。

网友I:
楼主还要继续练练基本功啊。

网友C:
撸主的接法是浮地 只要两边负载比较均等 未尝不可.

网友J:
电路有点乱,看起来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