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墨打印机开发

楼主(2013-05-05):
在开发一个喷墨打印机,找不到喷头的资料,有高手做过吗?求指点!用单片机或者FPGA开发,还没有确定

网友A:
喷墨打印机你用FPGA,你设计出来自己用啊?

网友B:
看看这个DIY打印机的方案:http://www.thingiverse.com/thing:8542

网友C:
不错

网友D:
喷头一般不会提供控制接口的资料的,这东西原厂根本就不想你自己去开发,想用的话都得自己去**接口才行,这往往是整个项目的成败所在(另一个关键点是电机和像素喷墨间的配合

网友E:
好事多磨

网友F:
,帮不上忙

网友G(2013-12-30):
预估投资会比较大,主要是用在**喷头协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