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给看看这个电路图有什么毛病

楼主(2013-05-05):
给看看毛病在哪,如果可以大神给用PROTEL2004画个板子  感激不尽!!!!!

网友A:
连历史记录都打包了?

网友B:
转楼主的图
很好奇你做什么东东啊?
为什么明明是中指要写大拇指2呢?

网友C:
缺少中指

网友D:
说不定楼主说的是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啊

网友E:
有点看不懂楼上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楼主的图
很好奇你做什么东东啊?
为什么明明是中指要写大拇指2呢?

也就是电机代号
大家给看看有错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