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路过帮忙看看下面的电路VO的上升时间该怎么计算

楼主(2013-05-05):
小弟不才,对这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就是不知道如果用理论计算的方式如何把VO的上升时间计算出来。
还请各位路过的高手看看,在此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CL*R1//R2

网友B:
t = (CL*R1//R2) ln[(V()-V(0)) / (V()-V(t))]

楼主:
感谢Lgz2006和xmar的解答,两位都提到了R1//R2,请问为什么是R1//R2呢?
对xmar中的ln[(V(∞)-V(0)) / (V(∞)-V(t))],这个分压电路V0应该会达到一个稳定值的,但是ln[(V(∞)-V(0)) / (V(∞)-V(t))]中V(∞)-V(t)会为0,那么对数值将会是无穷大,那么说明分压电路永远达不到稳定状态了。
我这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还望xmar能够说明白些,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Lgz2006和xmar的解答,两位都提到了R1//R2,请问为什么是R1//R2呢?
对xmar中的ln[(V(∞)-V(0)) / (V( ...

“请问为什么是R1//R2呢”
从红色线向左看过去,等效于一个电压源串联了R1//R2的电阻。于是构成电阻为R1//R2,电容为CL的低通电路。

“那么说明分压电路永远达不到稳定状态了”
是的。但时间达到数倍RC时间常数时,电容两端电压已经很接近稳态值,即可认为已经稳定。楼主不妨计算一下3倍、5倍RC时间常数时电容两端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