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使用Basic编写的吗?

楼主(2013-05-05):
请教:
DOS是用Basic编写的吗?
谢谢!

网友A:
DOS/Windows/Linux内核部分是基于汇编和C语言来编写的。其中C语言占90%以上的代码量,并实现主要的操作系统功能。当然,操作系统不仅仅是一个内核,还有大量的必须组件和工具,这些组件和工具Windows主要基于C++编写,Linux主要基于C编写,Dos主要基于C和汇编编写。

网友B:
楼上正解,也可以尝试用Basic编写

网友C:
http://www.freedos.org/

这里有一个克隆的DOS,有源码。其前身是一个叫DOS-C的内核。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