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贝视频和图片,显示在显示屏上面,是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2013-05-06):
看到一些电梯里面的广告:通过拷贝视频和图片,然后显示在显示屏上面,是怎么实现的呢?具体的各位前辈能介绍一下么?我现在也想做一个这样的电子礼品

网友A:
1.屏多少的分辨率,什么接口的?
2.需要用USB导入界面,试试字节存到内存上去?
如果屏的分辨率不大,直接从内存上读取,可以采用FPGA+SDRAM+nand flash方案。否者需要上专用的SOC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呀

网友C:
没有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屏多少的分辨率,什么接口的?
2.需要用USB导入界面,试试字节存到内存上去?
如果屏的分辨率不大,直接 ...

是需要用USB导入,但是不知道怎么实现呢,分辨率都要求不高的

网友D:
买个便宜的平板电脑就行了。

网友E:
只要有个能存储数据和读写数据的设备就可以了吧,搞个平板太浪费了

网友F:
解释的挺清楚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需要用USB导入,但是不知道怎么实现呢,分辨率都要求不高的

ESS 的6461芯片就可以使用,成本也比较低

网友G:
显示屏,FPGA,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