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改板技巧中PROTEL到ALLEGRO的转换技术

楼主(2013-05-06):
    在PCB抄板、PCB设计等过程中,由于不同软件平台之间的数据或文件格式不同,常常需要借助其他的工具进行平台或文件格式的转换,本文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从PROTEL到ALLEGRO的转换技巧。
    1.Protel原理图到CadenceDesign Systems, Inc. Capture CIS
    在Protel原理图的转化上我们可以利用ProtelDXPSP2的新功能来实现。通过这一功能我们可以直接将Protel的原理图转化到CaptureCIS中。
    这里,我们仅提出几点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注意事项。
    1)ProtelDXP在输出CaptureDSN文件的时候,没有输出封装信息,在Capture中我们会看到所以元件的PCB Footprint属性都是空的。这就需要我们手工为元件添加封装信息,这也是整个转化过程中最耗时的工作。在添加封装信息时要注意保持与Protel PCB设计中的封装一致性,以及Cadence在封装命名上的限制。例如一个电阻,在Protel中的封装为AXIAL0.4,在后面介绍的封装库的转化中,将被修改为AXIAL04,这是由于Cadence不允许封装名中出现“.”;再比如DB9接插件的封装在Protel中为DB9RA/F,将会被改为DB9RAF。因此我们在Capture中给元件添加封装信息时,要考虑到这些命名的改变。
    2)一些器件的隐藏管脚或管脚号在转化过程中会丢失,需要在Capture中使用库编辑的方法添加上来。通常易丢失管脚号的器件时电阻电容等离散器件。
    3)在层次化设计中,模块之间连接的总线需要在Capture中命名。即使在Protel中已经在父设计中对这样的总线命名了,还是要在Capture中重新来过,以确保连接。
    4)对于一个封装中有多个部分的器件,要注意修改其位号。例如一个74ls00,在protel中使用其中的两个门,位号为U8A,U8B。这样的信息在转化中会丢失,需要重新添加。
    基本上注意到上述几点,借助ProtelDXP,我们就可以将Protel的原理图转化到Capture中。进一步推广,这也为现有的Protel原理图符号库转化到Capture提供了一个途径。
    2.Protel封装库的转化
    长期使用Protel作PCB设计,我们总会积累一个庞大的经过实践检验的Protel封装库,当设计平台转换时,如何保留这个封装库总是令人头痛。这里,我们将使用OrcadLayout,和免费的Cadence工具Layout2allegro来完成这项工作。
    1)在Protel中将PCB封装放置到一张空的PCB中,并将这个PCB文件用ProtelPCB2.8 ASCII的格式输出出来;
    2)使用OrcadLayout导入这个ProtelPCB 2.8 ASCII文件;
    3)使用Layout2allegro将生成的LayoutMAX文件转化为Allegro的BRD文件;
    4)接下来,我们使用Allegro的Export功能将封装库,焊盘库输出出来,就完成了Protel封装库到Allegro转化。
    4.ProtelPCB到Allegro的转化
    有了前面两步的基础,我们就可以进行ProtelPCB到Allegro的转化了。这个转化过程更确切的说是一个设计重现过程,我们将在Allegro中重现ProtelPCB的布局和布线。
    1)将第二步Capture生成的Allegro格式的网表传递到AllegroBRD中,作为我们重现工作的起点;
    2)首先,我们要重现器件布局。在Protel中输出Place&Pick文件,这个文件中包含了完整的器件位置,旋转角度和放置层的信息。我们通过简单的手工修改,就可以将它转化为Allegro的Placement文件。在Allegro中导入这个Placement文件,我们就可以得到布局了。

楼主:
  3)布线信息的恢复,要使用Specctra作为桥梁。首先,从Protel中输出包含布线信息的SpecctraDSN文件。对于这个DSN文件我们要注意以下2点:

    4)Protel中的层命名与Allegro中有所区别,要注意使用文本编辑器作适当的修改,例如Protel中顶层底层分别为Toplayer和Bottomlayer,而在Allegro中这两层曾称为TOP和BOTTOM;

    5)注意在Specctra中查看过孔的定义,并添加到Allegro的规则中。在allegro中定义过孔从Specctra中输出布线信息,可以使用session,wires,和route文件,建议使用route文件,然后将布线信息导入到我们以及重现布局的Allegro PCB中,就完成了我们从Protel PCB到Allegro BRD的转化工作。

    Protel到Allegro转化的方法

    当今IT产业的发展日新月异,对硬件设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硬件设计师们面临如何设计高速高密度PCB的难题。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也是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放弃低端的PCB设计工具,进而选择Cadence等公司提供的高性能PCBEDA软件的原因。

    但是这种变革必然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由于接触和使用较早等原因,国内的Protel用户为数众多,他们在选择Cadence高速PCB解决方案的同时,都面临着如何将手头的Protel设计移植到CadencePCB设计软件中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的问题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设计不很复杂,设计师只想借助CadenceCCT的强大自动布线功能完成布线工作;二是设计复杂,设计师需要借助信噪分析工具来对设计进行信噪仿真,设置线网的布线拓扑结构等工作。

    对于第一种情况,要做的转化工作比较简单,可以使用Protel或Cadence提供的Protel到CCT的转换工具来完成这一工作。对于第二种情况,要做的工作相对复杂一些,下面将这种转化的方法作一简单的介绍。

    Cadence信噪分析工具的分析对象是CadenceAllegro的brd文件,而Allegro可以读入合乎其要求的第三方网表,Protel输出的Telexis格式的网表满足Allegro对第三方网表的要求,这样就可以将Protel文件注入Allegro。

    这里有两点请读者注意。首先,Allegro第三方网表在$PACKAGE段不允许有“.”;其次,在Protel中,我们用BasName[0:N]的形式表示总线,用BasName[x]表示总线中的一根信号,Allegro第三方网表中总线中的一根信号的表示形式为BasNameX,读者可以通过直接修改Protel输出的Telexis网表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

    Allegro在注入第三方网表时还需要每种类型器件的设备描述文件Device.txt文件,它的格式如下:

    Package:packagetype

    Class:classtype

    Pincount:totalpinnumber

    Pinused:...

    其中常用的是PACKAGE,CLASS,PINCOUNT这几项。PACKAGE描述了器件的封装,但Allegro在注入网表时会用网表中的PACKAGE项而忽略设备描述文件中的这一项。CLASS确定器件的类型,以便信噪分折,Cadence将器件分为IC,IO,DISCRETE三类。PINCOUNT说明器件的管脚数目。对于大多数器件,Device.txt文件中包含有这三项就足够了。

    有了第三方网表和设备描述文件,我们就可以将Protel中原理图设计以网表的形式代入到CadencePCB设计软件中,接下来,设计师就可以借助CadencePCB软件在高速高密度PCB设计方面的强大功能完成自己的设计。

楼主:
  如果已经在Protel作了PCB布局的工作,Allegro的script功能可以将Protcl中的布局在Allegro中重现出来。在Protel中,设计师可以输出一个Place&Pick文件,这个文件中包含了每个器件的位置、旋转角度和放在PCB顶层还是底层等信息,可以通过这个文件很方便的生成一个Allegro的script文件,在Allegro中执行这个script就能够重现Protel中的布局了,下面给出了完成Place& Pick文件到Allegro Script文件转化的C++代码,笔者使用这段代码,仅用了数分钟就将一个用户有800多个器件的PCB板布局在Allegro重现出来。

    FILE*fp1,*fp2;

    ::AfxMessageBox("hello");

    fp1=fopen("pick.txt","rt");

    if(fp1==NULL)::AfxMessageBox("Cannot open the file!!!");

    fp2=fopen("place.txt","wt");

    if(fp2==NULL)::AfxMessageBox("Cannot create the file!!!");

    charrefdes[5],Pattern[5];

    floatmidx,midy,refx,refy,padx,pady,rotation;

    chartb[1];

    chartmp='"';

    fprintf(fp2,"%sn","#Allegroscript");

    fprintf(fp2,"%sn","version13.6");

    fprintf(fp2,"%sn","placerefdes");

    while(!feof(fp1)){

    fscanf(fp1,"%s",refdes);

    fscanf(fp1,"%s",Pattern);

    fscanf(fp1,"%f",&midx);

    fscanf(fp1,"%f",&midy);

    fscanf(fp1,"%f",&refx);

    fscanf(fp1,"%f",&refy);

    fscanf(fp1,"%f",&padx);

    fscanf(fp1,"%f",&pady);

    fscanf(fp1,"%s",tb);

    fscanf(fp1,"%f",&rotation);

    fprintf(fp2,"fillin%c%s%cn",tmp,refdes,tmp);

    if(rotation!=0){

    fprintf(fp2,"rotaten");

    fprintf(fp2,"iangle%fn",rotation);

    };

    charyy=tb[0];

    if(yy!='T')fprintf(fp2,"pop mirrorn");

楼主:
printf(fp2,"pick%f%f n", padx,pady);

    fprintf(fp2,"nextn");

    };

    fprintf(fp2,"done");

    fclose(fp1);

    fclose(fp2);

    3.使用的工具

    a)ProtelDXPSP2

    b)CadenceDesignSystems, Inc. Capture CIS

    c)CadenceDesignSystems, Inc. Orcad Layout

    d)CadenceDesignSystems, Inc. Layout2allegro

    e)CadenceDesignSystems, Inc. Allegro

    f)CadenceDesignSystems, Inc. Specc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