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生成光绘文件

楼主(2013-05-06):
Allegro如何生成光绘文件:
PCB 检查没有错误后,在 Allegro 的主菜单 Manufacture 下生成光绘文件(如下图):

光绘文件包括下面的文件:

  • 光圈表及光绘格式文件   art_aper.txt   Aperture and artwork format
  • 光绘参数文件           art_param.txt   Aperture parameter text
  • 元件面布线层 Gerber 文件       top.art   Top(comp.)side artwork
  • 内部层布线层 Gerber 文件    inner.art   Inner layer artwork
  • 内部电源层 Gerber 文件        vcc.art   Vcc layer artwork
  • 内部地层 Gerber 文件          gnd.art   Gnd layer artwork
  • 阻焊面布线层 Gerber 文件      bot.art   Bottom(solder) side artwork
  • 元件面丝印层 Gerber 文件  topsilk.art   Top(comp.)side silkscreen artwork
  • 阻焊面丝印层 Gerber文件  botsilk.art   Bottom(solder) side silkscreen artwork
  • 元件面阻焊层 Gerber 文件 topsold.art   Top(comp.) side solder mask artwork
  • 阻焊面阻焊层 Gerber 文件 botsold.art   Bottom(solder) side solder mask artwork
  • .钻孔和尺寸标注文件         drill.art
  • 钻带文件                ncdrill1.tap

注意:
    有的公司还选了下面的两层,但我们公司不选:
(表面贴)元件面焊接层 Gerber 文件 toppast.art  Top(comp.) side paste mask artwork
   (表面贴)   阻焊面焊接层 Gerber 文件  botpast.art  Bottom side paste mask artwork

楼主:
Allegro如何在 ARTWORK中加入所需的层
下面举例讲述如何在光绘文件中加入 SILK-TOP  层.
1.  在 ALLEGRO 中,选取 MANUFACTURE-ARTWORK 命令:将光标移到展开窗口右边的”+”号,按右键,如图:

选 ADD命令:
输入新的 FILM 名,如图:

在 SILK-TOP 层下面,点右键,选 ADD命令如图:

楼主:
从展开的窗口中选所需的 SUBCLASS 如图:

依次加入所需的层,将光标移到SILK-TOP右边”+”处,点右键选DISPLAY命令,则所加的层显示在屏幕上,如图:

同时窗口由面的选项可根据各层具体情况选择,(如无宽度的线生成光绘时的默认宽度,是否是反片…).如下图:

楼主:
下面再以 NCDRILL  为例说明:

1.选取 MANUFACTURE-ARTWORK  命令,选中 NCDRILL,PLOT MODE 设为 POSITVE(如为负片,则选 NEGATIVE)如图:

2.进入 GENERAL PARAMETERS,将DEVICE TYPE  选为 GERBER RS274X(如所有的通孔都有 FLASH,则可选第一种设备),输出单位选为 mm.其他默认,如图:

3.再回到 FILM COTROL,点击 CREATE ARTWORK,则 NCDRILL  光绘完成.(文件存于PHYSICAL 目录下,后缀.art)

注:如设置相同(如同为负片)可同时选中,同时生成光绘图文件.

楼主:
生成光绘文件
    生成光绘文件时要保证个层都是 Visibility,并且文件夹的路径不要太长.
一.    生成如何产生 DRILL-LEGEND  及 DRILL TAPE
(此文件相当于 PROTEL 中的 DRILLDRAWING 及钻孔坐标文件,DRILL-LEGENED  必须在出光绘之前完成).

1.  在颜色菜单中打开MANUFACTURING\NCDRILL_LEGENED及NCDRILL_FIGURE,(如果 ARTWORK 中已加入 NCDRILL  这一层,则按右键选 DISPLAY 即可:
2.  从右边的控制面板的 VISIBILITY  选 ALL.如图:

3.  选取命令 MANUFACTURE-NC-DRILL-LEGEND,弹出如下界面:
将 OUTPUT UNIT 改为 mm.

点击 OK,结果如图:

4,产生 DRILL TAPE  文件:选取 MANUFACTURE\NC\DRILL TAPE 弹出以下界面:

点击 RUN,则可产生需要的坐标文件,该文件位于工作目录下,后缀名.tap.

楼主:
二.  生成 PCB 板各层的光绘文件.
    假设 PCB 板的各层已经添加完毕.在 Allegro 的主菜单 Manufacture\Artwork 下选 General Parameters,并设定如下图:(注意:FORMAT 选项中,整数为 3,小数为 5)

在中把要生成光绘的层前选中(在前面打勾即可),  然后选择即可生成光绘.如下图

生成的光绘在项目的目录下.

三. 生成 PCB 的焊装文件
在主菜单下打开:File\Export\Placement 即可输出 Assemble 文件:***.TXT
只不过要注意:在原理图中没有而在 PCB 中加入的器件在这个文件中是没有的,比如焊装用的光标,只能手工加入或在原理图中就家进去.

小结.
建议以后做 PCB 时不论哪一步单位都以公制来做.这样可以减小错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因存在单位转换误差,建议在做结构图时用公制,布线时可以为英制,布线时如果结构图还需要更改,可以将公制换算成英制进行).

逻辑层和物理层:
在生成光绘文件时可能会有逻辑层和物理层的概念:我解释一下:
逻辑层是指 PCB 文件的每一个子项都可以认为是.比如 PCB 板的板边,顶层布线..
物理层是指具体的光绘的每层,比如:TOP_SILKSCREEN,TOP_SOLDERMASK.
一般的一个物理层由都由几个逻辑层迭加构成,比如

楼主:
TOP  层布线层可能包括如下几个逻辑层:
Board geometry/outline
Via class/top
Pin/top
Etch/top
BOTTOM  层布线层可能包括如下几个逻辑层:
Board geometry/outline
Via class/top
Pin/top
Etch/top
TOP_SILKSCREEN.可能包括如下几个逻辑层:
Board geometry/outline
Ref des/silkscreen_top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BOTTOM_SOLDERMASK.可能包括如下几个逻辑层:
Board geometry/outline
Via class/soldermask_bottom
Pin/soldermask_bottom
同时一个逻辑层也可能被几个物理层使用,尤其是象:REG_FLASH,BOARD_OUTLINE.
总之,象CADENCE这样的大型软件,做PCB时一定要知道哪一个逻辑层放了什么东西,生成光绘时需要哪些,不需要哪些.
表16  字符尺寸、位置要求                      单位:mil
元器件标记 通常情况丝印层        60   10  元件面,向上、向左
元器件标记 高密度情况丝印层      50    8  元件面,向上、向左
元器件标记 甚高密度丝印层        45    6  元件面,向上、向左
PCB编码(单板)铜箔面8010元件面左上方
PCB编码(背板)铜箔面10020焊接面右上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 一下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藏啦

:handshake

网友C:
看标题 以为是问怎么出GERBER ,想进来说一下。 谁知道是教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标题 以为是问怎么出GERBER ,想进来说一下。 谁知道是教程。哈哈。

高手,得多多来指导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手,得多多来指导工作的。

我经常在这里混。但是发现这么问ALLEGRO 和PADS  的画板问题相对很少啊。真是郁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经常在这里混。但是发现这么问ALLEGRO 和PADS  的画板问题相对很少啊。真是郁闷呢。 ...

你可以多分享资料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