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片电容受力短路

楼主(2013-05-06):
一块板子,拼板测试时没问题,但分板后单独测试,发现有一颗瓷片电容(C25)有短路现象,大概为5%,两颗相同的电容并列放置,只有靠板边的有失效,我怀疑是分板时分板机的震动导致电容受力短路了,失效的电容距板边2.5mm,这个距离是否合理?还有国标对分板机的震动是否有要求?

网友A:
电容距离板边太近了
分板,
包装
运输
碰到 就容易坏了
如果2颗是并联的,换颗容量大的,用一颗吧

网友B:
震动导致电容受力短路了?不明白,是不是你电路电压过高,电流过大造成电容的损耗呢?

网友C:
楼主口气很肯定哟!……严重质疑!…

楼主:
分板之前是测试过的,没有不良,但分板后就发现不良,因此怀疑是分板过程导致了电容失效

网友D:
平时设计中真是考虑的太少了

网友E:
这么大的电容,一般的应力、碰撞应该不太会损坏。
换一个厂家试试。
没有加电工作,电容一般是开路,很少短路。

网友F:
元件距离PCB边沿是不能太近,但楼主的情况更多的要从焊接和元件本身找原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元件距离PCB边沿是不能太近,但楼主的情况更多的要从焊接和元件本身找原因。 ...

你好
像瓷片电容对应力比较敏感的器件,最好离P板边沿多少距离?

谢谢

网友F:
一般2mm以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般2mm以上。

贴片电阻等,是否可以降低标准?
瓷片电容受压力会短路吗?应该是开路吧

网友F:
是否可以降低标准取决于生产和应用时PCB的受力情况,楼主的问题是分板,如果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使不留边都没问题,但存在受力情况时,任何元件都不可以过分靠近受力点。

网友F:
至于叠层电容受力损坏后是开路还是短路不能下断言,只能说都有可能,这是叠层电容的结构特点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