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DC/DC隔离IC

楼主(2013-05-06):
板子上需隔离电源,所以需要这个功能,不知常用的有哪些,请帮忙推荐下,谢谢!

网友A:
输入多少?输出多少?

网友B:
有隔离的IC?

学习学习

网友C:
周立功DC-DC

楼主:
输入12V输出12V或5V
输入5V输出5V
这样几种情况

网友A:
电流多少啊?

楼主:
电流有几百毫安就可以了,如果能做到1A,当然是好。这种隔离往往是用于通讯,采集分隔,没有大电流。

网友A:
ADuM5010是一款集成隔离式DC/DC转换器,基于ADI公司的iCoupler® 技术,能够提供可在3.15 V和5.25 V之间调节的稳压隔离电源。输入电源电压可以略低于所需输出,也可以远高于所需输出。

网友A:
纯做通讯隔离,其实有很多现成的模块,1W的基本都够用了.
如果你做485通讯:ADM2582E 是带电源隔离的485片子

楼主:
谢楼上!
你说的这两个器件我也听说过,不过就是太贵了些。
那个1W的模块也不便宜,也要20RMB上下。所以才想能不能自己解决下。

网友D(2013-12-14):
我也在找方面的IC,最近看到金升阳的 芯片,不过也得十多块一片

网友E:
回帖,赞人气,一直在用金升阳的

网友F:
我们有设计/生产这类隔离电源,通信/控制区/车载电子隔离等。QQ:450817054

网友G:
没办法,我也只能考虑现在的模块。楼主要有可行的方案了千万要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