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出来的波形会严重失真

楼主(2013-05-06):
     各位前辈,请教下,为什么我的AD采样出来,会出现严重失真呢。我用示波器实测AD前端波形,然后AD后在上位机显示,对比波形如下:

      如图,对比示波器波形,整个AD出来的波形都有一定的失真,特别是在波形的下半部分。同时波形的前部分,波谷出现异常的小波峰,这个失真就相当严重了。类似真正的波谷往上翻。而上半部分波形比较正常。经过排查,上位机的显示程序完全正常,整个采集通道有低通滤波器,40倍放大器,高通滤波器,均采用单电源供电,输入信号叠加在2V的基准电平之上。示波器接在AD的前端,也就是所有的滤波放大之后。AD采样频率128Hz,输入信号频率接近1HZ.     请教下各位,这个波形的异常,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A:
输入信号叠加在2V的基准电平之上---这个是怎么叠加的?
信号的幅值区域是多少V到多少V?
输入信号才1HZ?前端的处理电路能否提供,这样方便分析。

楼主:
就是整个运放的中间电平是2V,示波器波形已经是滤波放大之后的波形,不涉及前面的电路。信号也没有截止,不涉及幅值问题。因为出现反向波形不是幅值最高处

网友B:
低频的信号要注意一个是CAP的影响,还有环境温度、噪声、增益的因素,然后还应当注意抗混叠。

用示波器在不同的测试点都看看吧,估计能找到干扰的源头~

网友C:
确实很不错哦

网友D:
两张波形图是同时发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张波形图是同时发生的吗?

同时的

网友E:
示波器测试的波形是AD输入的波形吗?
在AD输入加直流电平,检查输入和ADC的关系是否正确,再输入1HZ正弦波,测试一下。

网友F:
40倍放大器,是一级还是两级?如果是一级,把放大倍数调小试一下,放大在10倍以上必须用多级。另查找2V电平的原因。

网友G:
再测3个值看看:
2V直流,10%的满幅的直流,90%满幅的直流。
如果上述3个结果有问题,那就是AD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