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交流信号放大求助

楼主(2013-05-06):
老师们好,我想请教老师们个问题,我现在有一个mV级的小交流信号,频率10K。我想放大5倍,用LM358可以实现吗?可以将下图改进后使用吗?

网友A:
根据你的要求“有一个mV级的小交流信号,频率10K。”,LM358的失调电压、单位带宽多不符要求。改OP27。

网友B:
能用。mV放大5倍能干什么,放大100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mV放大5倍能干什么,放大100倍吧

老师您好,首先感谢您。这是一个学长给我的任务,具体为什么放大5倍我也不清楚。我现在是大二,刚学过模电没多久,我只是改动了下R2,接上去没输出呢,老师能不能耽搁您点时间跟我说下怎么改动啊?非常感谢

网友C:
你这位学长看来也不甚清醒。
改R2数值是对的。

网友B:
作业啊,另当别论。不言谢
放大倍数=R2/R1,按图中数据是10倍

谢谢提醒,11楼已有勘误
人非圣贤,孰能没有个错:P

这位学长不甚清醒啊~图上明明标示:=1+(R2/R1),算起来也是11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位学长看来也不甚清醒。
改R2数值是对的。

谢谢老师,输入信号是10mV到800mV,可为什么我接上去没输出呢?不解啊老师。这是他们接的一个工程,放大后再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业啊,另当别论。不言谢
放大倍数=R2/R1,按图中数据是10倍

谢谢老师,输入信号是10mV到800mV,可为什么我接上去没输出呢?不解啊老师。这是他们接的一个工程,放大后再采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输入信号是10mV到800mV,可为什么我接上去没输出呢?不解啊老师。这是他们接的一个工程,放大 ...

没有输出,多半是焊接错误,或者芯片损坏,诸如此类的“硬”故障。

网友B:
出个错,增益按图中公式
你要求80倍放大,不是5倍(学长在教你熟悉电路呢)
成熟电路,仔细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输出,多半是焊接错误,或者芯片损坏,诸如此类的“硬”故障。

嗯嗯,我再试试吧老师,多谢了。膜拜下版主,有机会拜你为师吧老师,在大学真的想多学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个错,增益按图中公式
你要求80倍放大,不是5倍(学长在教你熟悉电路呢)
成熟电路,仔细查查 ...

嗯嗯,我再试试吧老师,多谢了。在大学真的想多学点啊

网友D:
R2改动 R3也应改

交流放大器,R3没有必要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输出,多半是焊接错误,或者芯片损坏,诸如此类的“硬”故障。

R2变的话,那它的VCC/2 基准电压不是会有偏差么

网友D:
哦 R3足够大,,  因此影响课忽略不计。  。。  俺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输出,多半是焊接错误,或者芯片损坏,诸如此类的“硬”故障。

MAYCHANG 老师,  如果是这样设置基准电压, 输出难道不会过幅么,或者是我以前的理解是错误的.?
VO=VIN×(R2/R1+1)+(V+)×[R5/(R4+R5)]×【R3/(R4//R5+R3)]×(R2/R1+1)     是不是我的理解有问题。? 这样子算 基准电压输出会是电源的5.5倍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AYCHANG 老师,  如果是这样设置基准电压, 输出难道不会过幅么,或者是我以前的理解是错误的.?
VO=VIN ...

VO=VIN×(R2/R1+1)+(V+)×[R5/(R4+R5)],后面那些)【R3/(R4//R5+R3)]×(R2/R1+1)  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要求“有一个mV级的小交流信号,频率10K。”,LM358的失调电压、单位带宽多不符要求。改OP27。 ...

能请教下:什么事失调电压和单位带宽吗?先谢了

几乎任何一本模拟电路教材上都有这两个参数的定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能请教下:什么事失调电压和单位带宽吗?先谢了

好的,回去再翻下模电书。谢谢maychang老师:)

网友F:
尽量选带宽高,高精度运放。比如OPA177,OP97

网友G:
失调电压,是真实运放存在的误差,指正输入端与负输入端电位相同时,输出端不为0的情况。(理想运放两输入端电位差为0时,输出也应为0),这种误差越小越好。
单位带宽,是指当运放工作在1倍放大时,输入的频率使放大倍数变化到0.7(3db)倍,这时候的频率。用来说明这个运放处理交流信号的频率范围。接近和高出这个频率,就不适合使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O=VIN×(R2/R1+1)+(V+)×[R5/(R4+R5)],后面那些)【R3/(R4//R5+R3)]×(R2/R1+1)  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

我把V+看成一直流信号输入,这个电路看成一交流信号与直流信号输入的加法器,[R5/(R4+R5)]×【R3/(R4//R5+R3)] 这个是节点处的电压 即C2 R5 R4的节点电压,(R2/R1+1)直流增益,这种思路是错误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把V+看成一直流信号输入,这个电路看成一交流信号与直流信号输入的加法器,[R5/(R4+R5)]×【R3/(R4//R5 ...

V+可以看成直流信号输入,但此电路好像不是加法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可以看成直流信号输入,但此电路好像不是加法器。

这个电路固然不是加法器,但是叠加直流分量不就是个相加的过程吗.?  这个电路输入为0的时候,输出是5.5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固然不是加法器,但是叠加直流分量不就是个相加的过程吗.?  这个电路输入为0的时候,输出是5.5V+? ...

此电路输入为零时,输出应该是1/2Vc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输入为零时,输出应该是1/2Vcc。

多谢指点,应该是我理解错误了, 回家好好翻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个错,增益按图中公式
你要求80倍放大,不是5倍(学长在教你熟悉电路呢)
成熟电路,仔细查查 ...

老师你好,我还想咨询下你一个问题,输入输出端的电解电容用多大的合适啊?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用。

老师你好,我还想咨询下你一个问题,输入输出端的电解电容用多大的合适啊?谢谢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要求“有一个mV级的小交流信号,频率10K。”,LM358的失调电压、单位带宽多不符要求。改OP27。 ...

LM358的带宽是1MHz呢,频率10K 只放大5倍的话  带宽足够了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输入为零时,输出应该是1/2Vcc。

MAYCHANG老师,自习看了下书《运放权威指南》越来越糊涂了, 书中对叠加直流分量的分析是VREF乘以分压倍数乘以运放增益,那这个电路为什么输出的直流还是VCC/2呢, 我搭了电路,发现输出电压只与分压有关而与运放的增益无关,到底哪个是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我还想咨询下你一个问题,输入输出端的电解电容用多大的合适啊?谢谢您 ...

按RC耦合电路选取。就主题电路,Cin=0.1uF,Co=0.47~4.7uF就够了。具体你可算算再取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AYCHANG老师,自习看了下书《运放权威指南》越来越糊涂了, 书中对叠加直流分量的分析是VREF乘以分压倍 ...

对直流分量进行分析时,将Cin断开,根本不必考虑。当然C1也断开,所以R1也断开,只当不存在。

网友I:
大家这是怎么教人家的?等一会儿我给你发个图。

该图是放大十倍的,用的你的那个放大器,你看看课本,这是最基本的电路,如果你的频谱够纯,不用那些电容的,电容的作用是让某些分量的交流通过,或到下一级或到地

网友I:
上图R1和R2构成反馈电路,通过R2流回负反馈,如果R2部分让具有高通特性的电容代替,将会给负反馈以高频信号反馈,也就是让放大器抑止高频信号,总的来说流回去什么成分的信号就抑止什么成分的信号。

网友J:
把C1短接。

网友K:
引用 网友C:
VO=VIN×(R2/R1+1)+(V+)×[R5/(R4+R5)],后面那些)【R3/(R4//R5+R3)]×(R2/R1+1)  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

感觉设置直流偏置的是直流通路的,直流通路就是个buffer吧,这样所谓的基准不就是VCC/2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感觉设置直流偏置的是直流通路的,直流通路就是个buffer吧,这样所谓的基准不就是VCC/2吗!!! ...

这样的电路,通常不称为基准,而称为偏置。该电路确实偏置在VCC/2。
另外,你说buffer,buffer通常指“缓冲”,电子上是这样,机械上也是,有时也指隔离放大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电路,通常不称为基准,而称为偏置。该电路确实偏置在VCC/2。
另外,你说buffer,buffer通常指“缓 ...

是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