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LVDS 输入悬空的时候状态变化问题求解

楼主(2013-05-06):
大家好。我最近设计的一个东西,采用FPGA的LVDS信号输入。现在发现当连接电缆没有连接的时候,信号竟然有变化。然后查了一下ALTERA的资料说:悬空的LVDS输入会引入未知的信号切换。这个如何是好!!!。我查了LVDS32的数据资料,人家为这个是特意增加一个2.3V电平比较器实现的。现在板子已经好了,如何弥补啊?这个应该增加一个电阻偏置电路才行。有哪位实际弄个?谢谢!

网友A:
让悬空的管脚为高阻

楼主:
LVDS输入是不能设置成高阻的啊。

楼主:
确实通过增加上拉下拉电阻实现了。测试还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让悬空的管脚为高阻

一看就知道问题了  向猴哥靠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让悬空的管脚为高阻

求抱大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抱大腿

欢迎来抱

网友A:
引用 楼主:
LVDS输入是不能设置成高阻的啊。

只要没用都可以,我说XILINX. ATLERA的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问题了  向猴哥靠拢

捧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捧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欢迎来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kis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来啊

是啊  真的要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  真的要报

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