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断电重启 FLASH内容丢失

楼主(2013-05-06):
使用的是STM32内部FLASH编程,写FLASH函数主要调用了STM32库函数FLASH_Status FLASH_ProgramHalfWord(uint32_t Address, uint16_t Data),

调试的时候,是写进去了,读出来也有,但是板子断电重启后,再读数据就丢失了。怀疑是根本没写到FLASH内,而是写到了RAM中,那么如何写到FLASH中去,写大侠们指点。

网友A:
感觉是 FLASH编程 的步骤没有做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 FLASH编程 的步骤没有做完

写FLASH的代码
void STMFLASH_Write(u32 WriteAddr,u8 *pBuffer,u16 NumToWrite)
{
        u16 byteN = 0;

        if(( WriteAddr > STM32_FLASH_BASE ) && (WriteAddr < ( STM32_FLASH_BASE + 1024*STM32_FLASH_SIZE )))
        {
                FLASH_Unlock();
                FLASH_ErasePage(WriteAddr);

                while(NumToWrite)
                {
                        Flash_Temp16.un_temp8[0] = *( pBuffer + byteN );
                        Flash_Temp16.un_temp8[1] = *( pBuffer + byteN + 1 );
                        FLASH_ProgramHalfWord(( WriteAddr + byteN ), Flash_Temp16.un_temp16 );
                        if( 1 == NumToWrite )
                        {
                                break;
                        }
                        else//
                        {
                                byteN += 2;
                                NumToWrite -= 2;
                        }
                }
                FLASH_Lock();//
        }
}

读FLASH的代码
void FlashReadStr( u32 flash_add, u16 len, u8* data )
{
        u16 byteN = 0;
        if(( flash_add > STM32_FLASH_BASE ) && (flash_add < (STM32_FLASH_BASE+1024*STM32_FLASH_SIZE))
                && ( NULL != data ))
        {
                while( len )
                {
                        Flash_Temp16.un_temp16 = *(vu16*)(flash_add+byteN);
                        if( 1==len )
                        {
                                *(data+byteN) = Flash_Temp16.un_temp8[0];
                                break;
                        }
                        else
                        {
                                *(data+byteN) = Flash_Temp16.un_temp8[0];
                                *(data+byteN+1) = Flash_Temp16.un_temp8[1];
                                byteN += 2;
                                len -= 2;
                        }
                }
        }
}

网友B:
flash的读写时by sector的也就是说即使你只写一个byte 它也会把整个扇区重写. 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立刻断电数据不一定写进去了,因为他需要写整整一个扇区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sh的读写时by sector的也就是说即使你只写一个byte 它也会把整个扇区重写. 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如果 ...

你的意思是说我要在FLASH上锁前,延迟一段时间?给写FLASH一段时间?

网友C(2018-05-31):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我要在FLASH上锁前,延迟一段时间?给写FLASH一段时间?

你好这问题解决没呢,我也遇到,偶尔掉电DATAFLASH也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