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复位,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3-05-06):
自己搭了一个at91sam7s128芯片的外围电路,用示波器测试发现芯片每2.4s复位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神们指点指点迷津啊,在此拜谢!!!!!!!!!

网友A:
先确认复位信号是谁产生的。
最好有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复位信号是谁产生的。
最好有电路图。

复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复位信号是谁产生的。
最好有电路图。

感觉是芯片自身复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复位电路

复位电路没有问题,考虑其他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是芯片自身复位

上操作系统吗?看门狗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操作系统吗?看门狗关了没?

上了,但看门口关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操作系统吗?看门狗关了没?

大侠,能加QQ请教么,谢谢

没QQ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能加QQ请教么,谢谢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反复复位的?是连接了JTAG吗?复位可能是由JTAG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反复复位的?是连接了JTAG吗?复位可能是由JTAG产生

JTAG下载完程序后就拔掉了

网友C:
那程序跟踪吧。

网友C:
能否将复位寄存器通过串口或其它接口,显示出来,分析原因。

网友D:
关门打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门打狗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看都复位脚上面每2.4s出现负脉冲?

网友B:
判断复位信号是哪里发生的。你检查下是否软件引起的异常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看都复位脚上面每2.4s出现负脉冲?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判断复位信号是哪里发生的。你检查下是否软件引起的异常复位。

嗯,正在排查软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正在排查软件

觉的像是硬件的问题,楼主能不能找块其他7s128的硬件好的板子,下同样的软件试试

网友F:
你用的是看门狗芯片,需要主程序给看门狗芯片喂狗。。。。复位芯片型号。

网友G:
从哪里看出来用的是看门狗芯片呢?

网友:
先确认复位信号是谁产生的。
最好有电路图。
看看电压

网友H:
1.复位电路中的100pF电容,确认是芯片厂家推荐的吗?如果不是,请仔细查查设计资料,常见的都是使用电容值为104或者105
2.如果确认电容就是100pF,请先割断Reset到芯片复位引脚的走线,分开故障到底是复位电路产生的,还是芯片本身产生的

网友I:
100pF换成1uF或者更大容值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