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压大电流如何检测

楼主(2013-05-06):
请问大家,项目现在需要检测电压高达100V,和电流达到20A,电压可以用分压电路,电流如何精确检测。测量精度小于1%,一般差分放大运放共模电压达不到100V啊。各位高手,帮个忙啊?谢谢

网友A:
测量20A直流电流可以考虑用分流器(shunt)。

网友B:
电压传感器和电流传感器市面上比较多,精度也比较高

网友C:
可以看看万用表的的。20A有大了。
可以问ADI,LINEAR有没什么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传感器和电流传感器市面上比较多,精度也比较高

可以推荐高精度的电流传感器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万用表的的。20A有大了。
可以问ADI,LINEAR有没什么方案。

好的,谢谢

网友B:
我们都是用绵阳维博电子的,有很多,还可以定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你应该发贴到电测仪表。

网友D:
看看MLX91206无接触电流测量芯片是否可以

网友E:
20A:  电流互感器或者分流器都可以
百度一大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A:  电流互感器或者分流器都可以
百度一大把的

好的,谢谢,请问电流互感器精确度和线性度能保证吗?

网友F:
直流还是交流啊  直流的话 用霍尔传感器  精度很高的都有   各种电流的也都有
如果是交流   用互感器就行啦

网友G:
直流还是交流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直流还是交流啊  直流的话 用霍尔传感器  精度很高的都有   各种电流的也都有
如果是交流   用互感器就行 ...

同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同意!

哈哈  谢谢支持

网友H:
到现在楼主都没有交代信号是交流还是直流的,大家就把元件选完了,都是“高手”啊!

网友I:
可以看看万用表测试

网友J(2013-06-09):
电流穿传感器

网友K:
咋一看蛮吓人的!…测高压电流、高压高达…晕!100V!哈!笑死我了!…
用磁环做个取样变压器、不就得了!………切、哼

30KV才算高吗?看样子是电力行业之人啊。

网友L:
用互感器啊

楼主(2015-01-13):
引用 网友H:
到现在楼主都没有交代信号是交流还是直流的,大家就把元件选完了,都是“高手”啊! ...

直流,最后直接用计量芯片解决

网友M:
分流法,分一半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