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用过NRF24L01?2.4G无线通信

楼主(2013-05-06):
想问一下,在用NRF24L01布线的时候,天线部分用过绿油么?灰常感谢!

网友A:
绿油?阻焊,防氧化的那个绿油吗? 要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油?阻焊,防氧化的那个绿油吗? 要的啊

为什么我看很多NRF24L01的模块上的天线都是裸露着铜皮的呢?

楼主(2013-06-18):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 主要是阻抗匹配好

呵呵,本人新手,一直在纠结于在用24L01这个芯片做2.4G的时候,如果按照官方的原件布局,只用考虑天线的设计的问题呢,还是每一条连线都要考虑到匹配的问题呢?望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C:
你可以用si9000 来设计阻抗,包含盖油,不盖油的参数设置

做射频PCB的 用的很多